炸机了,S1000+,看图求说法

楼主(2017-12-18):
我这里是东北的培训机构,训练机使用的是大疆S100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天导致2驾飞机突然失控,这上传的图片是飞机失控后,突然升高,教练果断切换主控控制飞机,从GPS切换到姿态控制,都无正常操作给于的舵面反映,飞机一直在自旋,直线向南漂移,之后到坠机。
PS:炸机的时候我们这的气温零下15°以上,教练正常教学过程中发生失控,并非人为操作(其中另一架飞机是我教学过程中发生的炸机),售后相信大家都知道,不对外开源,都是听他们怎么去说,在这里呢想请教一下大家,在这IOSD给与的信息上能得到什么结论?飞机为何失控炸机,是人为还是飞控?

网友A:
个人认为、;定高模式下,气压计异常,需要大油门补偿高度,由于电调、电机的个性差异导致自旋,

网友B:
低温自悬,通常是飞断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自悬,通常是飞断桨了

桨自旋的时候,没有出现断桨,桨叶射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定高模式下,气压计异常,需要大油门补偿高度,由于电调、电机的个性差异导致自旋,

气压计异常,需要大油门补偿高度,是飞控自己补偿的吧。。飞行模式在GPS出先的异常

网友:
看不懂,来学习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是切成姿态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是切成姿态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大疆早期的飞控在算法崩溃的时候切什么模式都没用,当时绝大多数的飞控都没有备用系统,一个传感器出问题等于判了死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温自悬,通常是飞断桨了

s1000八旋翼,有断桨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是切成姿态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因为  飞机地面站控制时,如果失控,切换到姿态模式就可以正常控制飞机。
我从GPS切换到姿态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是切成姿态模式...而不是手动模式....

飞机调参时,取消了手动模式,更改2个姿态模式,防止教学过程中不小心切到手动发生意外

网友:
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电机座甩出?导致自旋,因为我出现和你类似的情况,我后来分析是电机座甩出一个。

网友:
8轴,电机一个出现问题,也能平稳降落的呀,这问题还用看吗,抽风了罢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悟空?A2?

网友D:
从n3到a2到a3,自旋问题一直没解决,机架啥的都换了个遍,结果把数据给某疆后,人家给出的结论是在27米高处炸鸡,理由是飞控没问题,而是油门下饱和
很痛心没有坚持自己原则用开源,感觉每次炸鸡后得不到补偿还要再被侮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n3到a2到a3,自旋问题一直没解决,机架啥的都换了个遍,结果把数据给某疆后,人家给出的结论是在27米高处 ...

DJI 飞控罪恶心的就是50%油门

网友:
A3飞控工作环境温度-10℃到45摄氏度

网友:
就开源的也一样炸鸡,也没补偿

网友: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
楼上说的没毛病

网友:
我自己组装的H4 680,用的哪吒v2,十一月份失控,当时的情况和你一模一样!!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定高模式下,气压计异常,需要大油门补偿高度,由于电调、电机的个性差异导致自旋,

窜高的时候单片电芯电压急剧下降了,看电压图,电机已经没有足够动力保持按照飞控信号稳定输出了,除非切换手动,否则救不了

网友:
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

网友(2018-05-13):
哎,节哀顺变

网友(2018-06-14):
我的大疆S800一次故障M5在天上时转时不转,没有发生自旋,就是听着声音不对,及时降落后,发现M5彻底不转,也没炸机,

网友:
我用A2,经常遇到打杆延迟,比如这下打了右副翼1秒,但是飞机没反应,过了五秒左右,飞机突然呼的一下严重右倾

网友:
路过表示不懂,多看多学

网友(2018-08-21):
决定买pixhawk4了,dji还是不敢相信。我综合一下楼上几位的看法,气压计故障,飞控大油门补偿,而低温电池掉压导致电机没有足够动力。加上高转速下安装时的细微误差导致自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