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纹路是不是主轴刚性不足啊

楼主(2017-12-18):
无动力主轴  刚刚换了p4轴承  转数5000转   铸铁机架   如何解决的  实在不行只能买电主轴了

楼主:
持刀1丝    主轴 震动不大

网友A:
侧铣刀纹重,一般丝杆串动大就这样,轧制丝杆的机器基本都这样线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铣刀纹重,一般丝杆串动大就这样,轧制丝杆的机器基本都这样线轨的

刚换双螺母丝杆   和角接触轴承支撑座 没有弄的余地了吗?

网友:
无疑是精度问题,至于问题出在哪就不好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侧铣刀纹重,一般丝杆串动大就这样,轧制丝杆的机器基本都这样线轨的

请教下滚珠丝杆会不会存在这种状况?

网友C:
是线轨 吗 还是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线轨 吗 还是直线轴承

线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滚珠丝杆会不会存在这种状况?

轧制丝杆就不是滚珠丝杆了?轧制丝杆=挤压丝杆=C7丝杆=不管啥牌子都比较便宜的滚珠丝杆

网友:
这种纹路正常 Ra1.6了    加工中心 普铣 和你这个差不多 铝氧化就好看了  钢件电镀或者发黑
多少零件需要表面处理  要求高的配合表面采用其他方法加工

网友(2018-01-28):
不算很差啊

网友:
侧面不光滑是因为跑快了

网友(2019-01-27):
立铣侧面转速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