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模式除了教练教学员还有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楼主(2017-12-18):
教练模式除了教练教学员还有什么时候会用到呢?必须用到教练线吗?是不是Wi-Fi或者蓝牙,或者像接收机和发射机一样那种链接更方便呢?

网友:
听说可以撩妹用

网友:

遥控器教练功能分为两种模式;
1,  教练模式 ,这台遥控器发射电信号控制模型,教练接口处于输入状态,接收并转发学员模式遥控器来的PPM控制信号。
2,学员模式,这台遥控器不发射发射电信号控制模型,教练接口处于输出状态,输出对应学员的操作的PPM控制信号。

我没用过教练模式到其他方面,但可以想象若是能电脑合成PPM控制信号也是可以控制航模的。

必须用到教练线吗?
教练线只不过是个信号线,各品牌的遥控器也不尽相同,但要用到遥控器的教练功能和模拟功能线材是少不了的,但未必叫“教练线”。

是不是Wi-Fi或者蓝牙,或者像接收机和发射机一样那种链接更方便呢?
PPM信号交换控制数据很方便,但很古老,没有WIFI 蓝牙科技含量高;但很透明,用示波器这样的基础电子仪器就可以观察,比WIFI 蓝牙更适合实时控制。

网友:
现在几乎用不到教练模式了,因为有了电脑模拟器,练熟练了就减少炸鸡的风险了

网友(2018-01-19):
1、模拟器
学员模式是教练线发信号高频头关闭的,模拟飞行时可以省电并减小对附近WiFi的干扰;
2、复杂飞行器操作
如一人控制飞行另一人控制云台、载荷释放等设备;
3、调试
多个舵面飞机的舵面协调,如一人控制鸭翼一人控制尾翼,怎么同时控制最合适,操控性最好,完成后再写入飞控,在飞控之前两个人操作可以降低脑力消耗;
4、游戏
很多操纵类游戏使用摇杆体验会更佳,控可以用作游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