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cm船配什么电动机螺旋桨?

楼主(2017-12-18):
如题,才开始玩船,我有个80cm的v艇壳,4s,6000mah的电池,速度能有个60-70km就可以,请问搭配多大电机,多大螺旋桨,多大电调?谢谢。
3650淘宝上好像是最容易买到的,价格也便宜,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A:
如果你只有4S的电池的话,可以选择KV值2600左右,3670以上的电机,桨的话可以用40-42的金属桨。电调的话可以买品牌的120-150A空模电调自己改水冷最划算。总之自己按照能承受的能力配置动力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有4S的电池的话,可以选择KV值2600左右,3670以上的电机,桨的话可以用40-42的金属桨。电调的话可以 ...

我找到了便宜的3674 kv2250电机,配多大浆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便宜的3674 kv2250电机,配多大浆合适?

先用42桨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便宜的3674 kv2250电机,配多大浆合适?

38的金属浆,42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