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T Tiny Arrow (添加视频)

楼主(2017-12-18):
50%比例FT mini arrow
材料改为epp
动力试过720 8520 56mm桨,都能飞。
210mah电池

?spm=a2hzp.8244740.0.0?spm=a2hzp.8244740.0.0
飞控部分的制作请看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695

网友:
染色染坏了

网友:
这个挺好飞的,可以垂直起飞

网友:
Epp啥都好,就是表面质量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机帮顶

我没有做翼型,改成kf了,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做翼型,改成kf了,简单点

我这是按图直缩,用epp板和D板混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机帮顶

这种板子不是只有升降方向那两个通道舵机吗?怎么操控做三角翼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不是只有升降方向那两个通道舵机吗?怎么操控做三角翼混控的?

飞控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里设置

这什么控的想收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不是只有升降方向那两个通道舵机吗?怎么操控做三角翼混控的?

遥控里设置的,我用D7E刷了固件,里面有选副翼混控的

网友(2018-10-30):
50%比例FT mini arrow   不错 我也喜欢小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