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U22飞控的前辈,用过飞鱼地面站地面规划航线的!

楼主(2017-12-18):
感觉U22的航点模式,直接在OSD里编辑不太方便,正好买U22的时候带了块蓝牙模块,手机上也下载了飞鱼地面站,连接也很顺利!

现在问题来了,航点编辑好后,直接发送任务,还是上传?怎样才能看到上传航点成功?怎样确认按编辑好的航点在飞,因为飞上天后就与蓝牙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通电后,手机地面站连接。连接成功后进入编辑器设置航点然后发送任务,发送成功后会提示飞往航点。 飞 ...

下午试用了一下地面站模式,手机端安装的安徒生地面站和飞鱼地面站两款,都能正常连接,使用中感觉一是航点位置好像不是很准确,二是航点上传的有点乱,如果我第一次上传的10个航点,第二次上传的5个航点,第二次5个航点飞完后,还有后面的第6 、7 个航点,也许是我APP还没完全掌握方法吧,改天再好好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今天 第一次飞了U22飞控,感觉很不错!除地面站模式外,其他模式都试了一下!

如果用地面站 ...

你理解的跟我想的一样。我也就是这样做的,也是第一次飞地面站航点,还是靠身边的模友指点才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试用了一下地面站模式,手机端安装的安徒生地面站和飞鱼地面站两款,都能正常连接,使用中感觉一是航 ...

好像飞完一次航点后要再飞另外一次不同的航点要先清除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飞完一次航点后要再飞另外一次不同的航点要先清除任务。

是的    下午看到这个菜单选项了,后来电池电量不多了,也没机会再试!
你用地面站感觉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下午看到这个菜单选项了,后来电池电量不多了,也没机会再试!
你用地面站感觉咋样??

感觉还行啊,设置航点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