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能充汽车电瓶吗?

楼主(2017-12-18):
哪位大大能告知一下?308duo 能否充汽车电瓶?最近电瓶快没电了。
如果能充,要选择哪个模式?最好能说详细一些。本人小白。谢谢

楼主:
这个帖子发完,居然荣升少将。
我这少将水的很哪

网友A:
B6也能冲,冲之前把电瓶的正极线断开,用PB模式

网友:
可以充  Pb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也能冲,冲之前把电瓶的正极线断开,用PB模式

外接电源的电压要设置到几伏?用几A充?截至电压是几伏?谢谢

楼主:
外接电源的电压要设置到几伏?用几A充?截至电压是几伏?

网友B:
Pb模式 电压一般是12V,充满是14.7V 我用B6充电瓶,电流设置为5A

网友C:
看来你的外接电源电压可以调节的,308的供电电压范围好像9-30v ,一般用27v, 电流不急的话5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外接电源电压可以调节的,308的供电电压范围好像9-30v ,一般用27v, 电流不急的话5A吧

对的,我的308电源一般调到27V。我试试。不知道免维护蓄电池是什么鬼。

网友D:
千万不能大电流,电瓶的硫酸会沸腾,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b模式 电压一般是12V,充满是14.7V 我用B6充电瓶,电流设置为5A

1.外接电源调到12V
2.用鳄鱼夹夹住蓄电池的正负极(不用接平衡头吧?貌似也没有)3.设置PB模式
4.用5A充。
是这样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不能大电流,电瓶的硫酸会沸腾,不安全。

谢谢提醒。5A可以了吧?估计要充一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5A可以了吧?估计要充一夜了

至少8小时以上,铅酸和锂电没办法比,充电要慢,放电不能超2c。

网友:
可以 我冲过 冲了一夜,后来电池还是报废了

网友:
308内部是自动DC -DC 电路,输入电压只要满足9-30V ,不用调电压,然后234,最好把电池+极拿掉再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5A可以了吧?估计要充一夜了

具体要计算,比如10a锂电,用10a充电就是1c,用5a就是0.5c。20a锂电,用10a充就是0。5c’,用铅酸电瓶的容量除以9就是用多大电流。

网友:
你的电瓶是80AH的。20a电流没任何问题。不过电瓶电压不足了也预示着要坏了。治标不治本。建议还是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外接电源调到12V
2.用鳄鱼夹夹住蓄电池的正负极(不用接平衡头吧?貌似也没有)3.设置PB模式
4.用5A ...

反正我是这么做的,10月电瓶亏电,连续充了一晚,60Ah的电池,充进了38Ah(取消充电器的充电电量限制和时间限制设置,我是反复充了几次累计算了,具体情况因各自的充电器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的外接电源电压可以调节的,308的供电电压范围好像9-30v ,一般用27v, 电流不急的话5A吧

車電池一般到30A 也沒問題, 當然, 不急還是10~15A 內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5A可以了吧?估计要充一夜了
汽車發電機也不只40A , 上限14.7V ,正常13.8V
15A 內沒問題的. 當然, 要不是汽車本身有東西吃電, 就是電池差不多完了.

网友F:
免维护电池就别充了,冲不进去的
免维护电池里面是没有铅棒的,跟锂电池那样的电极片,你那个电池快没电了,就是里面电解液蒸发不够了。充电之后蒸发更多,别折腾了。换了吧,车上的东西不要对付,容易给自己扔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