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这根线是干嘛的呀

楼主(2017-12-19):
(无正文)

网友:
烟雾点火器,一端接收机 ,一端接烟雾

网友A:
左边那根是天地飞遥控的降压线....与其说降压线,还不如说是防反接烧毁线,里面就两个整流二极管而已....

右边那边是航模拉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根是天地飞遥控的降压线....与其说降压线,还不如说是防反接烧毁线,里面就两个整流二极管而已....

...

这个拉烟器怎么在淘宝收不到呀?怎么使用的呢
<

网友(2019-01-27):
引用 楼主:
这个拉烟器怎么在淘宝收不到呀?怎么使用的呢

淘宝还是有的
<

网友:
卖开关的一般都有卖烟罐的,直接搜肯定搜不到,需要有技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