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5V继电器和一块舵机电路给U22飞控做了个视频切换开关

楼主(2017-12-19):
自从飞机上装了云台后,一直在琢磨怎样拍的更爽一点!因为飞到高空拍的时候,看不到拍的画面,是很不爽的!

因为U22飞控只能接一路视频输入,在网上转了圈后,借鉴了一些高人经验,终于做成了这样一个开关,实测效果很不错!现在好了,只要飞到安全高度后,切换一下开关,画面就切换到像机的画面了,所见即所得!

所需要的材料:5V继电器一只、扫齿舵机电路板一块(保证电路板好的就行,拆的时候有个电位器不要搞坏了)、线材若干;
原理:用一个遥控通道来控制舵机的电路板输出(连接电机的两根线)5V,通道打开就是5V,通道关闭没有输出(实际因为电位器不能保证绝对归中,所以仍有0.5-1V左右输出,但不影响使用效果)
做好的图如下,接线很简单:将两路针孔分别接到对应的摄像头信号即可,黄色是的视频信号线,5V继电器上有一个脚是默认输出,接到常用的摄像头上即可。

全部接好后,只要打开控制通道的开关,5V继电器接收到5V电压后,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输出上面,实现视频信号的切换。

实测效果如下:

网友:
爱折腾模友

网友A:
详细电路连接的贴子,可以参照我之前的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电路连接的贴子,可以参照我之前的贴子

大神,就是学的你的,感谢啊!!!

网友B:
其实一个小舵机就可以解决,比用继电器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个小舵机就可以解决,比用继电器省电。

希望多多指点,一个舵机咋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多多指点,一个舵机咋整?

用舵机摇臂去压一个单刀双掷微动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C:
切糕所有的东西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糕所有的东西就是垃圾

何以见得,兄弟是不是吃过苦头??我刚用U22,以前用的U2SG感觉还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就是学的你的,感谢啊!!!

不谢不谢,
感谢你做成实物造福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谢不谢,
感谢你做成实物造福大家

今天又折腾了一下
量了一下电位器两端的电阻是5.1K的,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个2.2K的电阻,接上去到遥控端调整舵量实现开关输出0V 和 5V,另个还在动力输出的一根上面加了个整流二极管,这下完美了,再也不发出响声了,非常灵敏!

这张是刚接好的图片,两个电阻代替了电位器,另外接了个整流二级管(都是从修家电的那里坏主板上找的配件)

测试成功后,套上热缩管保护一下!

网友D:
有成品视频切换模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成品视频切换模块卖,

找到了     是不错!刚开始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卖    18元,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是不错!刚开始不知道有这个玩意卖    18元,还不错!

按照型号在淘宝买一个自己换了,不出意外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兄弟是不是吃过苦头??我刚用U22,以前用的U2SG感觉还不错

私人小作坊产品毫无品控,所有质量问题都会说是用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