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中的所有飞行模式列表翻译

楼主(2017-12-19):
默认的飞行模式是RATE(有时也称为ACRO),当没有actual flight modes打开任何模式时激活。
实际飞行模式
模式名称描述
ANGLE稳定的模式,自我平衡和银行角度受限
HORIZON稳定模式具有自动调平功能,但不受银行角度限制
NAV POSHOLD用于在GPS的2d空间举行的位置。结合ALTHOLD获得3D位置锁定
NAV RTH用于返回家中。不需要选择任何其他模式。
NAV WP用于飞行WAYPOINT任务。不需要选择任何其他模式。
PASSTHRU与固定翼一起使用来手动控制一切。(直接伺服控制)
与上述之一相结合的改变飞行行为的飞行模式
模式名称描述
NAV ALTHOLD用来保持高度。建议与angle模式或组合使用nav poshold
TURN ASSIST使直升机无论倾斜如何都能平行于地平面转动。
AIR MODE在零油门时保持PID控制器有效
SURFACE用于跟踪地形,需要一个测距仪(例如声纳)。没有正确实施,不应该使用。
HEADING HOLD使用偏航旋转(方向舵)保持当前航向。可以使用和不使用指南针。
HEADFREEHead Free(头部自由) - 启用时,偏航对俯仰/滚转输入没有影响
HEADADJ标题调整 - 为HEADFREE模式设置新的偏航原点
能够激活函数或其他特性的模式。
模式名称描述
ARM用于切换手臂飞机
CAMSTABCAMera稳定。用于稳定SERVO GIMBAL输出
BEEPER用于激活蜂鸣器
LEDLOW关闭LED
OSD SW打开和关闭OSD叠加
TELEMETRY通常情况下遥测功能是启用的,使用这种模式可以随意遥控遥测
BLACKBOX正常情况下,黑匣子只要您设防,就会记录下来。使用这种模式,黑匣子只会在模式激活时记录飞行数据。)
FAILSAFE用于手动启动FAILSAFE
HOME RESET用于在当前飞机位置设置新的位置。
GCS NAV用来让地面站控制飞机做类似的东西 Follow me
FLAPERON用于激活固定翼飞机的襟副翼。
NAV LAUNCH用于检测和自动发射固定翼飞机。
SERVO AUTOTRIM用于修整舵机的中点以保持直线飞行
AUTOTUNE自动调整固定翼PIFF收益。

默认飞行模式(未选择模式)

默认的飞行模式不会自动将飞机绕着滚转轴和俯仰轴调平。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音调中心放在收音机上,那么这架飞机本身并不是水平的。相反,它们就像偏航轴一样工作:每个轴的旋转速度由收音机上的相关摇杆直接控制,并且将它们置于中心位置,飞行控制器将试图保持飞机处于任何方向。默认模式被称为“速率”模式,有时也被称为“Acro”(来自“杂技”)或“手动”模式,并且在没有启用自动均衡模式时被激活。

模式细节

ALTHOLD

在你启动这个模式的那一刻,飞机的高度是固定的。

AIR MODE

在标准的混合器/模式下,当计算横摇,俯仰和偏航,并使电机饱和时,所有电机均匀减小。当电机低于最小值时,它会被截断。假设你的油门刚刚超过最低限度,并试图快速推出 - 因为两个电机不能降低,你基本上获得一半的功率(一半的PID增益)。如果您的输入要求高低电机之间的差异超过100%,则低电机会被剪断,通过不均匀地减小增益来打破电机平衡的对称性。Airmode将在零油门期间启用全面PID校正,并为您提供零油门滑翔和特技飞行的能力。而且现在转弯/转弯会更加紧密,因为总是会有最大可能的修正。Airmode也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只要把它放在与你的手臂开关相同的开关上,或者你可以在空中启用/禁用它。额外的事情和好处:Airmode将额外完全启用Iterm零油门。请注意,当油门归零(低于min_check)和滚动/变速杆居中时,地面上仍有一些保护。这是限制电机在地面绕行的基本保护措施。此外,Iterm将在acro模式下重置在棒子输入的70%以上,以防止在翻转和翻转完成时快速的Iterm翻转,这将提供更清洁和更自然的翻转和翻转停止,这再次打开了具有更高I增益对于一些。Airmode还会在零油门时完全启用Iterm。请注意,当油门归零(低于min_check)和滚动/变速杆居中时,地面上仍有一些保护。这是限制电机在地面绕行的基本保护措施。此外,Iterm将在acro模式下重置在棒子输入的70%以上,以防止在翻转和翻转完成时快速的Iterm翻转,这将提供更清洁和更自然的翻转和翻转停止,这再次打开了具有更高I增益对于一些。Airmode还会在零油门时完全启用Iterm。请注意,当油门归零(低于min_check)和滚动/变速杆居中时,地面上仍有一些保护。这是限制电机在地面绕行的基本保护措施。此外,Iterm将在acro模式下重置在棒子输入的70%以上,以防止在翻转和翻转完成时快速的Iterm翻转,这将提供更清洁和更自然的翻转和翻转停止,这再次打开了具有更高I增益对于一些。

角度

在这种自动水平模式中,滚动和俯仰通道控制相关轴线和垂直线之间的角度,只需将杆保持居中,即可实现平稳飞行。最大的银行角度受到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和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

黑盒子

如果您正在录制板载闪存芯片,则可能需要在不需要时禁用Blackbox录制以节省存储空间。为此,您可以在配置器的模式选项卡上将Blackbox飞行模式添加到其中一个AUX通道。一旦你添加了一个模式,Blackbox只会在模式激活时记录飞行数据。

日志标题将始终在布防时记录,即使日志记录已暂停。您可以在飞行中自由暂停和恢复日志。

查看BLACKBOX更多信息

FAILSAFE

让您通过辅助通道激活飞行控制器故障安全。阅读Failsafe页面获取更多信息。

襟副翼

激活它会将副翼向下(或向上)移动预定义的偏移量。

除了激活FLAPERON模式之外的配置非常简单,只包含一个CLI变量:

flaperon_throw_offsetFLAPERON模式激活时将应用的副翼定义在我们的投掷范围内。默认情况下它是250,最大值为400。
襟副偏置默认情况下作为ID = 14的伺服混音器输入使用,所以使用自定义伺服混合,您可以配置FLAPERON模式来偏转所需的任何舵机(包括专用襟翼)。

HEADADJ

它允许您为HEADFREE模式设置一个新的偏航原点。

HEADFREE

在这种模式下,多旋翼飞行器的“头部”始终指向与特征被激活时相同的方向。这意味着当多旋翼绕Z轴旋转(偏航)时,控制器将始终按照相同的“磁头”方向作出响应。

在这种模式下,控制多旋翼飞机更容易,甚至可以用物理头朝向你飞行,因为控制器总是响应相同的。这对于多用途机器的新用户来说是一个友好的模式,并且当你不知道头部方向时可以防止失去控制。

头衔

这个飞行模式只影响偏航轴,并且可以与任何其他飞行模式一起使用。它有助于保持当前航向而不需要飞行员输入,并且可以在有和没有磁力计支持的情况下使用。当偏航杆处于中立位置时,航向保持模式会尝试在指定的方向上保持航向(如果指南针传感器可用,则为方位角)。当飞行员移动摇摆杆时,标题保持暂时被禁用,正在等待新的设定值。

标题持有只使用偏航控制(方向舵),所以它不会在没有方向舵的飞行机翼上工作。

地平线

这种混合模式的工作原理与以前的ANGLE模式一样,具有居中的滚动和俯仰杆(从而启用自动调平飞行),随着杆从中心位置移开,逐渐变得越来越像默认的RATE模式。这意味着它没有银行角度的限制,可以翻转。

资产净值启动

飞机发射助手

这种飞行模式旨在为发射固定翼无人机提供帮助。发射检测是通过监测飞机加速度来实现的 - 一旦超过阈值一定的时间,启动序列就开始了。

整个时间NAV LAUNCH模式将试图稳定飞机,它将瞄准零滚转,零偏航和预定义的爬升角度。PIFF稳压器的I增益也被禁止,以防止启动期间的I增益增长,直到电机启动。检测到成功启动后,在启动电机之前等待预先配置的时间。

NAV LAUNCH会在5秒钟后自动中止,或者通过PITCH / ROLL棒上的任何一个飞行员输入。当它中止时,它会转到选择的模式,可以是角度,速率,地平线,RTH或航路点任务(如果没有其他模式被选择,它将进入速率模式)。

NAV LAUNCH发射完成后,在飞行过程中保持激活模式是安全的。请记住,如果在飞行时不小心解除了布防,则需要禁用NAV LAUNCH模式才能再次控制模型。

请参阅iNav CLI了解所有可用的可调参数,它们以开始 nav_fw_launch_

启动飞机使用NAV LAUNCH模式的顺序如下所示:

NAV LAUNCH在布防之前将开关设置为模式(注意,直到布防之前,它才会真正启用)
ARM飞机。电机应在min_throttle开始旋转(如果MOTOR_STOP有效,电机不会旋转)
确认马达不响应油门杆运动。不要触摸音高/摇杆!
启动完成后,将油门杆设置为所需的油门值。
扔飞机。它必须被抛平,或通过翼梢投掷。
(500ms后)电机将以预配置nav_fw_launch_thr(默认1700)启动,nav_fw_launch_motor_delay
当驾驶员关闭NAV LAUNCH模式或移动操纵杆时,启动顺序将结束。
如果无法检测到启动,则可能需要降低阈值。查看CLI变量。

小心:如果NAV LAUNCH在布防后取消设置模式,电机将旋转。

PASSTHRU

直接伺服控制在固定翼。

在这种模式下没有稳定。

FC在PASSTHRU模式下的功能是:电机混合,伺服混合,世博会设置。故障安全仍然是活跃的,所以它不会覆盖该功能。

SERVO AUTOTRIM

伺服中点直飞的飞行调整

这种模式的目的是为新的中点SERVO_ELEVATOR,SERVO_FLAPERON_1,SERVO_FLAPERON_2和SERVO_RUDDER。

这是切换到直通模式时,飞机将直行,它也帮助PIFF控制器知道飞机预计飞行的地方。

如何使用:

这是打算在空气中使用。
直奔,选择你最适合的模式。(passthrough,angle或acro)
启用SERVO AUTOTRIM模式,并保持飞行5秒。5秒钟后,将在5秒内根据平均伺服位置设置新的中点。
如果您对新的中点禁用SERVO AUTOTRIM模式不满意,它将恢复到旧的设置。如果你想保持新的中点继续SERVO AUTOTRIM打开,陆地飞机和解除武装。新的中点将被保存。
如果伺服偏移很大,您可能需要在着陆后检查新的中点,可能会机械地改变连接并重新进行伺服中点。

这是不要与调整您的飞机ANGLE模式飞行平等混淆,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调整你的板对齐,所以直飞飞机是显示板是水平(0沥青和0辊)。

AUTOTUNE

有关详细说明,请转至飞机自动调谐指示
飞机PIFF自动调谐受到ArduPilot Plane固件的启发。
为您的飞机获得一套良好的横滚/俯仰/偏航PIFF参数对稳定飞行至关重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强烈建议您使用下面介绍的AUTOTUNE系统。
什么是AUTOTUNE
AUTOTUNE模式是一种飞行模式,在正常的ANGLE / HORIZON / ACRO模式之上起作用,并使用飞行员输入的飞行姿态变化来学习侧倾,俯仰和偏航调谐的调谐值。
一般情况下,飞行员需要在空中启动AUTOTUNE模式,然后飞行几分钟。飞行员需要输入尽可能多的锐角姿态,以便自动调谐代码可以了解飞机如何响应并计算PIFF增益。
在用AUTOTUNE飞行之前
在起飞前,您需要为您的飞机设置一些参数:
参数说明
roll_rate您的飞机的最大滚转速率限制。不得超过您的飞机的物理限制
pitch_rate您飞机的最大俯仰率限制。不得超过您的飞机的物理限制
yaw_rate您的飞机最大横摆率限制。不得超过您的飞机的物理限制
fw_p_level自流平力量。更大的价值意味着更激烈的反应
fw_i_level自平衡过滤。飞机通常的价值是1-5赫兹
max_angle_inclination_rll最大滚动角度[0.1度]单位
max_angle_inclination_pit最大倾角以[0.1度]为单位
tpa_breakpoint巡航油门(预计油门,你会大部分时间飞行)
tpa_rate适用的TPS曲线的数量(大多数飞机通常应在50-80范围内)
对于大多数爱好大小的飞机,滚转/俯仰率限制应在70-120度/秒(7-12 roll_rate和pitch_rate数值)范围内。小而灵活的飞行翅膀可以达到180-200度/秒。
其他事情要检查:
  • 强烈建议您在PASTHROUGH中飞行并修整您的伺服中点,以便稳定飞行
  • 确保你的飞机的重心按照手册
  • 检查您的故障安全是否正确启动(为了安全起见,在螺旋桨上进行地面测试)
在AUTOTUNE飞行
一旦你完成所有的设置,你可以正常起飞,一旦你获得了高度,切换到AUTOTUNE模式。
当你进入AUTOTUNE模式时,会发生一些事情:
  • 自动调谐系统将立即为您的摇摆,俯仰和偏航P和I增益设置一些默认值
  • 自动调谐系统将监视所请求的摇摆和俯仰速率(由发射机摇杆运动确定)。当要求的侧倾或俯仰速率超过一定的阈值时,自动调谐系统将使用飞机的响应来学习侧倾或俯仰调谐值
  • 每5秒自动调谐系统将存储您拥有的参数的快照。当您切换到AUTOTUNE模式时,最后记忆的参数被恢复
  • 首次进入AUTOTUNE时,您可能会发现这架飞机非常迟钝。你会发现,随着曲调的进展,这将会变得更好。确保您的飞行区域有足够的空间缓慢的大半径转弯。
  • 不要以AUTOTUNE模式着陆 - 在着陆过程中飞机没有达到充分的性能,可能会被自动调谐系统读取为不足的增益。
成功自动调谐的关键是用发射棒输入快速移动。你应该只做一次滚动或俯仰,而且你应该快速移动杆到最大的偏转。
不要太早停下来
你飞得越好,它会得到。让自动调谐分析你的飞机如何表现和体面的调整为你。一旦您觉得飞机在AUTOTUNE飞行良好 - 保持飞行良好,最后确定曲调。
完成曲调
一旦您用AUTOTUNE调整了合理的PIFF参数,您应该通过将AUTOTUNE切换到ANGLE或PASTHROUGH并着陆飞机来完成调谐。
请注意,AUTOTUNE模式不会自动将参数保存到EEPROM。你需要解除武装并发出一个指令来保存配置参数。

AUTOTUNE将尝试调整固定翼飞机的俯仰,俯仰P,I和FF增益。

自动调谐将监测飞机的行为,并调整P,I和FF增益以达到最佳性能。

如何使用:

飞行在ANGLE模式。启用AUTOTUNE模式。分别在每个轴上做硬操作。对于滚动银行硬左/硬右。为了快速攀登,陡峭的潜水。最初你可能会注意到非常柔和的反应 - 确保你的飞行场地足够大,以缓慢转弯。

你会做更多的操作 - AUTOTUNE将能够达到更好的结果。

AUTOTUNE会不断调整增益,但会每隔5秒拍摄一次当前增益的快照。当你禁用AUTOTUNE从上次快照收益将被恢复。如果您在5秒钟之前开启和关闭AUTOTUNE - PIFF增益不会改变。

目前AUTOTUNE不会将增益保存到EEPROM - 您必须使用组合棒手动保存。

帮助

通常情况下,YAW摇杆会绕着飞行器的垂直轴转弯,这就是为什么当您在RATE飞行时只使用YAW进行180度转弯时,您最终会仰视飞行。在“角度”模式下,这也会导致一种称为“旋转”的效应,在不平滑的情况下,地平线不会保持。

在RATE模式下,通过使用ROLL和YAW手柄来协调旋转和保持姿态(水平线),先导补偿了该效果。

TURN ASSISTANT模式计算出这个额外的ROLL命令,以保持协调的YAW转向,有效地使YAW向相对于地面的垂直轴旋转飞机。

在RATE模式下,只需转动一个完美的偏航杆即可,无需改变机器的姿态。由于没有PID控制的即时响应,可能会有轻微的漂移,但是对于速度模式初学者来说,还是要容易得多。

在ANGLE(角度)模式下,它也使得偏航变得更加平滑,完全没有旋转。这是因为TURN ASSIST在俯仰/滚动中引入了前馈控制,并且保持自然而且毫不拖延的态度。

从INAV 1.7转辅助将工作一架飞机,从拉要求复制粘贴:

这延长了飞机上的TURN_ASSIST飞行模式 - 当开启飞机时,它将计算所需的偏航和俯仰率,以使飞机指向地平线。

TAS(来自空速传感器)将用于计算,否则代码将使用由fw_reference_airspeed定义的巡航空速。

辅助配置

备用辅助接收器通道可用于启用/禁用模式。有些模式只能以这种方式启用。

配置您的变送器,使开关或刻度盘(电位计)在通道5和通道5上发送通道数据(前4个通道通常由油门,副翼,方向舵和升降机通道占用)。

例如,您可以配置3位开关,在开关处于低电平时发送1000,在开关处于中间位置时发送1500,当开关处于高电平时,发送2000。

配置您的TX / RX通道限制使用1000到2000之间的值。模式范围使用的范围固定为900到2100。

当频道在指定范围内时,相应的模式被启用。

使用GUI配置工具可以轻松配置频道。

CLI

有一个CLI命令,aux允许辅助配置。它需要5个参数如下:

AUD范围插槽编号(0 - 39)
模式ID(见上面的模式列表)
AUX通道索引(AUX1 = 0,AUX2 = 1,...等)
低的位置,从900到2100.应该是25的倍数。
从900到2100的高位,应该是25的倍数。
如果低位和高位相同,则忽略这些值。

例如

当AUX1在1700和2100之间时,配置AUX范围插槽0以启用ARM。

aux 0 0 0 1700 2100
您可以使用aux不带参数的命令显示AUX配置。

网友:
期盼已久的帖子,谢谢

网友:
谢谢飞行家,谨受教啊。

网友:
软件翻译的吧

网友(2018-04-19):
自动翻译的

网友:
mark一下,帮顶一个

网友:
可以同時 使用 三個模式嗎?

网友:
好贴  翻译的 很给力

网友(2018-11-19):
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马克,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A(2019-10-10):
bank angle 不是银行角度,这是应用固定翼里面的一个词。相当于倾斜转弯一样

网友B:
好帖,支持雷锋同志

网友C:
软件翻译的,都不通顺

网友D(2022-01-23):
“...稳定的模式,自我平衡和银行角度受限...”
看到第一行就笑了,让软件帮忙后起码得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