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些帮忙看看

楼主(2017-12-19):
请教大神些帮忙看看,朗宇x2212电机kv1250. APC 9X6桨 好盈天行者60A 用4S 3300的电池 每次一换4S电池上天不到2分钟电机就被烧了,已经烧了几个电机了。飞机是KT的324 翼展1.1的    用3S没问题 一换4S就烧了,怎么回事?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用8寸桨试试,还不行的话只能说你买到假朗宇了

网友B:
换小桨,3s。4s不能用一样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桨,3s。4s不能用一样的桨

我想也应该是的  应该换个8*6的估计不会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寸桨试试,还不行的话只能说你买到假朗宇了

假朗宇

网友C:
1250KV  9寸桨你敢拿来上4S不烧才怪。螺旋桨,电机大小,KV值,电池。这些搭配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乱搭配,不然很容易出现设备损坏的问题。
在论坛里看看这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D:
烧了几个电机还那样干吗……
厂家有测试数据的,4S对应8吋桨。

网友E:
烧电机很正常啊。 谁叫你用9寸桨上4S呢。 感觉动力不给力上2814啊。总比一直烧2216强吧

网友F:
不按套路出牌结果就是这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按套路出牌结果就是这样滴

套路出牌会是怎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0KV  9寸桨你敢拿来上4S不烧才怪。螺旋桨,电机大小,KV值,电池。这些搭配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乱搭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了几个电机还那样干吗……
厂家有测试数据的,4S对应8吋桨。

言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烧电机很正常啊。 谁叫你用9寸桨上4S呢。 感觉动力不给力上2814啊。总比一直烧2216强吧

言谢

网友:
传个图,对得起你的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