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问题,求大神们指导。

楼主(2017-12-19):
我的k110为什么一起飞总是往左偏,陀螺仪校对了好几遍,是新飞机,该怎么调,求指点。

网友:
调十字盘

网友:
如果是刚刚离开地面,那地引力效应,如果飞起来了还是左偏,调十字盘吧

网友:
楼上正解,还有,你用什么开的3或者6G也是很重要的,

楼主:
用的是6g,这还是一架新机

网友:
应该上视频,熄火开关关上,推油门,让大家诊断

楼主:
离地已后一直往左偏。

网友:
把大齿推上去啊,十字盘下面的主轴卡环往下推,主轴上下不能有活动的间隙

网友:
校准完了拍个十字盘平行照片发来瞧瞧

网友(2018-03-11):
怎么解决的问题我刚买的k110也是这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
1.十字盘调平后飞机往左前飞,微调到悬停正常时十字盘是不水平的
2.3G模式调好后能正常悬停,但切6G会往左前飞(很快),外八校准陀螺和左右杆双拉低悬停设置无效
3.不管3G还是6G模式,往前飞会慢慢左偏,然后进入画圈(类似刷锅动作但机头方向不变)调拉杆无法解决,调感度无法解决
4.找不到锁尾感度在哪里。

网友:
我觉得微型机很容易受到外界气流影响的,所有的飞行姿态必须时刻依赖两只手指去调整。我觉得只要每秒不超过0.5米的位移都不用调整。哈哈哈

网友:
我的偏左厉害没有启动飞起就偏左瞬间

网友:
看来以上问题应该是K110的特色(问题)了。。。

网友:
我的飞机悬停练习时,六轴模式,有时候突然右倾斜很厉害,必须大舵量修正,但过一会又能恢复水平了,无需太大舵量修正,是不是陀螺仪有问题了?

网友:
起飞离地的一瞬间推螺距必需果断,没离地前想修正就会偏,离地后那怕只有10厘米,那时侯再修正机子基本就听话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这情况。。遥控调节对了就好了

网友:
6G老觉得不听使唤的

网友A:
伟力的六轴模式就这样了,总是得调,直接用3g飞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