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12-19):
我是新手,请问一下,新买的MC6C遥控器的接收机该怎么安通道(6通道的),调试,用的是320A一拖二电调(计划双380,一舵机),955舵机。
把电调线装在3通道,舵机线装在1通道,老是对码不成功,要么就是乱转,舵机嗡嗡响,电机乱转不受控制,真难受~大佬们帮帮我~

mc6c遥控器

mc6c遥控器

网友A:
看说明书,弄懂下面开关是什么意思,怎么对码?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和对应的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弄懂下面开关是什么意思,怎么对码?怎么校准油门行程和对应的通道。

说明书就一张纸,问淘宝卖家,啥也不懂,快被折腾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就一张纸,问淘宝卖家,啥也不懂,快被折腾疯了!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楼主:
把电调装在3通道,舵机装在1通道,对好码后,动遥控器调试舵,然后舵就嗡嗡来回小幅度动,动一会就大幅度动,然后紧接着一会电机就自动转起来了,再过一会电机就来回抖,像不断切换正反转似得,舵机也是。

网友B:
电调线也就是油门线插在《升降通道》上这样才有前进和后退  把方向舵机插在《副翼通道》上 控制左右 我也是用板控玩船的

网友C:
新手就不该买MC6这样的控,加点上天7没这么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电调装在3通道,舵机装在1通道,对好码后,动遥控器调试舵,然后舵就嗡嗡来回小幅度动,动一会就大幅度 ...

用舵机测试仪,确定电机电调完好无损。遥控器对码成功,校准油门行程,然后插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再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舵机测试仪,确定电机电调完好无损。遥控器对码成功,校准油门行程,然后插电机,看看有没有问题,再问 ...

关键没有舵机测试仪,准备再买个舵机试一试吧,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就不该买MC6这样的控,加点上天7没这么麻烦

是加一点吗?淘宝了下,至少是他的两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线也就是油门线插在《升降通道》上这样才有前进和后退  把方向舵机插在《副翼通道》上 控制左右 我 ...

是插在付翼上,怀疑要么是电压低了要么是舵机问题,再不然就是遥控器问题,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没有舵机测试仪,准备再买个舵机试一试吧,谢谢您。

连接电调电机,别上飞机。确定电机有没有问题,转就没有问题,在单独测试舵机,舵机要空载,你什么舵机没有上照片,数学舵机和模拟舵机不一样,电压要相符。时间要短,切记别烧了,什么电调都没有接受介绍。你这问题问的太笼统了。一般求助,阐述明白,操作过程上小视频或者照片,大家才能帮助你排除问题。你这不是一个问题,是个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便宜控也就玩玩模拟器还行,廉价控至少富斯i6入门,我买mc6是直接改usb模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电调电机,别上飞机。确定电机有没有问题,转就没有问题,在单独测试舵机,舵机要空载,你什么舵机没 ...

?x&sharefrom=android

?x&sharefrom=android

两个连接已发,希望您百忙中抽空看下,要是遥控问题,请您推荐一个入门级船模遥控。谢谢。

楼主:
问题一问题

电调320a有刷一拖二,电机380,舵机辉盛995,电源,6v蓄电池,遥控mc6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加一点吗?淘宝了下,至少是他的两倍多啊。

也就加200多的事,天7控设置简便,稳定性也好得多。其实要玩得久,以后花钱还多着,这点钱毛毛雨了,魔界有句话:省钱是花更多钱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加200多的事,天7控设置简便,稳定性也好得多。其实要玩得久,以后花钱还多着,这点钱毛毛雨了,魔界 ...

某宝怎么搜出来一套400多,求地址,求推荐,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怎么搜出来一套400多,求地址,求推荐,谢谢您。

看了下某宝,差不多是贵270-280的样子也没什么好推荐的,应该没假货。只是说您多花了200多,像调舵量大小、设置多个飞机参数等等这些都有了,用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D:
mc的很好用,你觉得对码成功了,实际不然。你通道有没有放在中值的位置呢?不知道你会不会用电调 调油门中置。 另外我告诉你,对码时把舵机拔下来,舵机根本不参与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的很好用,你觉得对码成功了,实际不然。你通道有没有放在中值的位置呢?不知道你会不会用电调 调油门中 ...

已在某宝买个天7,4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