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震惊,FMS的F35居然飞出来眼镜蛇机动

楼主(2017-12-19):
fms的f35有个很2的地方,机头莫名其妙有一块配重,就算我挖出来了,机头还是重。说好的用4s2200电池呢?
头巨重,导致飞机的俯仰稳定性不错,但是筋斗稍微有点吃力。于是我把电池换成4s1550,重心总算合适了,和厂家给的差不多。然后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居然能飞出来眼镜蛇机动。
小油门平飞的时候,突然把升降拉满,飞机直接90度头朝上立起来了,转弯半径几乎为0,趁飞机还有速度的时候再推杆,又回到平飞,这时迅速满油门改出。动作完成后,飞机的高度变化并不大,绝对不同于垂直爬升再推平飞。
这个现象应该是飞机的气动特性造成的,小迎角的时候飞机静稳定,迎角超过某个值,机翼已经失速,进气道还有很大的升力,所以飞机会迅速抬头,当迎角到达90度时,进气道的升力也消失了,飞机再次回到静稳定并低头。正是这种非线性的力矩让航模也能完成眼镜蛇机动。

网友A:
图呢?真相呢?你说啥呢?

网友:
全球的歼10也是,我就是这个动作没有改出炸的

网友:
想看图片视频

网友B:
楼主很诚实,真的是没图,也没真相~

网友C:
这是正常的,目前市面上的大推力涵道飞机都可以,因为现在的飞机涵道布局都是机头电池鸡尾处放涵道风扇,两个最重的设备都远离飞机的重心点,放风扇推力高于一定值时其实是会增加尾部的舵效的。因为风扇安装位置远离重心加长了力臂。

楼主:
视频已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诚实,真的是没图,也没真相~

现在是有视频有真相了

楼主:
视频已发,求轻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真相呢?你说啥呢?

现在是有视频有真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正常的,目前市面上的大推力涵道飞机都可以,因为现在的飞机涵道布局都是机头电池鸡尾处放涵道风扇,两 ...

增强舵效有一定可能,喷口离舵面这么近。。。另外重心后移可以让飞机在大迎角的时候偏向于自动抬头,利于完成眼镜蛇

网友B:
不错不错,可惜F35机身太短,做出这个动作来还是没有苏系的飞机漂亮~ 要是换成苏27 或者苏33,那就帅呆了~

网友D:
楼主降得真好!话说楼主两端掉头是什么动作?最近想用涵道飞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可惜F35机身太短,做出这个动作来还是没有苏系的飞机漂亮~ 要是换成苏27 或者苏33,那就帅呆了~
...

是的,f35就一个砖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降得真好!话说楼主两端掉头是什么动作?最近想用涵道飞3A

二分之一倒古巴8字,是p3a_2动作的规定调头动作,这个是基础动作

网友E:
天哥,这个眼镜蛇机动还不够成型,主要还是没有完全放宽静安定面,待我搞猎鹰王F-35自动放宽静安定面也来试试眼镜蛇机动

网友:
对于航模来说这动作没什么意义,更何况不是F35特有的东西,小题大做了吧

网友:
哦,知道1/2古巴八字,可能是角度太小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可惜F35机身太短,做出这个动作来还是没有苏系的飞机漂亮~ 要是换成苏27 或者苏33,那就帅呆了~
...

毕竟肥电

网友F(2020-04-22):
1550电池可以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50电池可以飞多长时间?

3-4分钟,看怎么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哥,这个眼镜蛇机动还不够成型,主要还是没有完全放宽静安定面,待我搞猎鹰王F-35自动放宽静安定面也来试 ...

电池瞬间后移技术

网友F:
引用 楼主:
3-4分钟,看怎么飞了

我也刚买了这个F35,PNP的,你的电调是40A的吗? 直接上4S没问题吧,  1550电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呢?

网友:
1550飞3-4分钟可不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买了这个F35,PNP的,你的电调是40A的吗? 直接上4S没问题吧,  1550电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呢?

起飞重量记不得了,800g左右吧,原配电装上4s电池不会烧,40A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