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停车

楼主(2017-12-19):
飞控是pix固件3.5.4。解锁后把油门稍微打上去,然后再把1通道往左或往右打尽电机3秒内电机停车。地面站报错一种是bad ahrs  另一种是disarming。飞起来空中停车岂不是坑死。。大神们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1通道打尽?是不是一种保护

网友:
传感器错误,先校准传感器,如果问题依旧,换飞控吧。你再确认一下飞控是否接受到油门信号

网友B:
你油门才推一点点,然后你方向都打到头了,反向的电机不停才怪。你把油门打到50你在试试

网友:
应该属于飞控算法的问题吧?飞控检测到高度为最低鸡鸡并没有起飞,于是打满方向舵就锁机,而机体并没有跟随遥控通道的指令而做出相应的方向改变,于是感器没检测到数据改变就又报传感器错误。
PIX飞完落地停下来后飞控自动上锁的功能也应该是固有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通道打尽?是不是一种保护

应该是保护的一种,最新的固件算法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才推一点点,然后你方向都打到头了,反向的电机不停才怪。你把油门打到50你在试试

都不行。查了下试飞控保护!

网友:
这是触发了飞控的碰撞保护功能。
当飞控检测到实际倾斜角度和需求的倾斜角度的误差超过30度并且持续1秒,就会触发。
roll方向打到底,默认情况下飞机应该倾斜45度,但是你没有装桨,飞机实际上不会倾斜,所以飞控认为发生了碰撞,就会将电机立即上锁。

网友:
有一个方法是在参数树里修改油门行程为840---2160

网友:
修改roll行程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