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飞控电调校准

楼主(2017-12-20):
PIXHAWK可以在飞控板上同时校准所有电调,比起一个一个校准要省事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大神问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pid对应不同的重量,我们玩自组的手上各种重量的电池,当换不同的电池之后飞机重量不同对应的PId也会不同…我目前的做法是保存参数 换电池就用电脑重新加载…可以让PIx自己保存多个PID参数用遥控器切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问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pid对应不同的重量,我们玩自组的手上各种重量的电池,当换不同的电池之后 ...

PID好像遥控器切换不了吧?通道里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和APM的校准方法差不多吧?就是多了一个按安全开关的步骤

网友(2020-01-12):
QGroundControl菜单电源里有电调PWM最大值最小值校准,按提示校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