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PIX的PID切换问题

楼主(2017-12-20):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pid对应不同的重量,我们玩自组的手上各种重量的
电池
,当换不同的电池之后飞机重量不同对应的PId也会不同…我目前的做法是保存参数 换电池就用电脑重新加载…可以让PIx自己保存多个PID参数用
遥控器
切换吗

网友A:
这个恐怕要修改固件才能实现吧

网友B:
没必要吧。一个重量级的pid其实改一点不是特别明显,只要不是什么550直接改到1000就行

网友C:
楼上说的没有毛病

网友D:
这个比较困难吧

网友E:
pix自己有 旋钮调参的功能 可以用一个通道来调整自稳p或者速率p 虽然我不建议你用这个功能切换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