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极限飞行 Laser,激光”- 60英寸 3D飞机 细装记录 !

楼主(2017-12-20):
8年之间断断续续,或买或制作过四台小型泡沫、轻木飞机,都没有过像样的记录和照片。
购买这套“极限飞行” 60寸3D 固定翼 机身套材其实已有一年,利用零碎时间来装,今天终于完成。
这次组装比较细致,也是是第一次玩70E尺寸的飞机,特此发帖记录!

不多说了,开始正题!

刚开箱的样子,包的很整齐,附赠简单的保温机翼袋。

就是说明书太简陋了

从起落架装起,轮罩很光滑。

我给每颗与金属接触的螺丝打了螺丝胶。

处理舵壁孔,插上舵壁之后,画轮廓,用刀裁掉一圈,漏出了轻木。裁掉的部分比画线轮廓要小,保证安装完舵臂后还可以遮住一部分蒙皮,以免蒙皮掀起。

打磨了所有舵壁的根部,增大摩擦力以及和胶水的接触面积。

用Z-Poxy 30分钟 哥俩好树脂胶 粘接所有的舵臂,上胶后压实舵臂,及时擦去溢出的胶水,最后平置了大概40分钟。

从原厂裁切好的缝里插入了合页,把舵面和机翼连接在一起,间距调整到1.5到2mm 以保证舵面有足够的活动量。

定位后把舵面折到极限角度,然后用3M瞬间胶滴在合页上,浸透,让瞬间胶充分进入轻木。这一步花了很长时间,每个合页的正面 反面分别滴了三遍。最终胶水不能太少,不牢固。也不能太多,容易结痂,在运动过程中断裂。

用此方法做完了所有机翼的舵臂和舵面的连接。

这各部分要用刀齐齐切掉,水平尾翼才能顺利的装进去。

切下来之后用粗砂纸打磨了一遍,保证了截面的光顺度。

将水平尾翼从刚做好的缝隙里塞进去,塞进去之前切掉了相交部分的蒙皮,用尺子定位,最后用瞬间胶粘接。最后安装了垂直尾翼的舵面。

考虑到性能,购买了四颗KST 515 MG直升机斜盘用中型舵机,对于3 D固定翼来说可以算是很高速的舵机了,其中有两颗是在闲鱼闲逛时淘到的,正好派上用场。

RJX金属直升机舵机摆臂也是专门购买,为了把舵面反应的直接性最大化。

质感很好,就是稍稍短了一点点(后来事实证明还好)。

测量舵机孔位,画线,扩孔。

可能是因为我的舵机比原厂推荐的 HiTech舵机大一点点。

打孔,将舵机拧好,为了坚固,自己更换成了更多螺纹的12.9级内六角螺丝,并用瞬间胶滴在轻木螺丝孔内,再拧进去,增加了结合强度。

连接舵机摆臂以及拉杆,打好螺丝胶,如果有一个没处理好,分分钟炸鸡。

这套白色球头扣和拉杆太难拧在一起了,1比8越野的拉杆都没这么难拧,白色球头扣螺纹可能比较小,材料也超级硬,拧到手肿。

组装尾轮,同样给轻木螺纹打了3M瞬间胶。

马达这块,我选择了双天Dualsky 5050,之前一直用双天的电池,第一次买这么大的马达,右侧是和Goblin 380 天蝎星马达的对比图,飞行中若稍若有不慎,即便是不锋利的桨也可以瞬间切断手指,还是提醒自己要注意安全。

拆开马达的每颗螺丝,用去油喷剂除油,并且重新打好螺丝胶,以保证绝对坚固,以免射桨,或螺丝脱落,共振导致解体

焊接电调插头,选用了XT60插头,本想使用 XT90,但经过调研感觉完全够用。

为了强大的动力输出,入手了好盈100A电调。因为手头正好有好盈设置卡,而且对这个国产大牌的电调设定很熟悉。

连接电调和马达,布线。

这是机头整流罩的安装,用纸胶带确定了孔位。给整流罩定位,用刚做好孔位标记的胶带右侧固定。

在相应的孔位打了孔,用扁沉头螺丝固定,不断细腻调整整流罩位置,控制螺旋桨底座和整流罩之间的间距。

因为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部分蒙皮已经松垮,把烙铁调到了150度,轻轻地一遍一遍熨平,这样可以让蒙皮长时间保持光滑紧绷。

给机身底部的蒙皮在出风的位置开了大洞,把蒙皮裁切好,翻进机身里,用烙铁熨蒙皮边缘,让他粘在了轻木结构上,再用黑色布基胶带封了口。

这个洞完全为了散热,风从机头进入,再从这儿出来,带走电调,马达和电池的热量。

准备开始布线,把接收机固定在合适的位置,我认为这个位置很好触及到,方便设置等等,所以固定在这里。

接上所有线束,连接遥控器,同时调节舵机中位,以及舵面行程,这块当时没有能拍照。

找到电调线插头合适的伸出位置。

安装魔术贴和电池束带。

选择了男爵3300mah 6s 50c电池,希望在获得动力的同时控制重量。

找到电调线插头合适的伸出位置。

安装魔术贴和电池束带。

选择了男爵3300mah 6s 50c电池,希望在获得动力的同时控制重量。

一切都是为了规整,让线束尽可能的规整 并且方便拆卸,使用了一些直升机剩下的魔术贴。

制作内饰,找到了真实Red Bull Air Race其中一款飞机的仪表板照片,经过Photo Shop,打印,并且加上自己的Logo。用硬卡纸制作简单的内部结构,将打印好的表板贴在了上边。

不断调整,使得卡纸和机体的契合度更好,剪裁, 用胶带在背面粘接。

这一步增加了些许真实感,同时也是为了给第一人称摄像做准备。

基本都组装完成了,所有硬件都安装到位,用细线从重心轴也就是(机翼安装轴)将飞机吊起,配重,前后挪动电池,一直调到了我的电子测量尺显示0度左右。

最终把机身所有可以触及到的木架结构缝隙里 都薄薄地补了一遍瞬间胶,增加机身刚性。

贴上贴纸,完工!择一晴天外拍

一切都是为了飞行!

之后我将会带来这台Laser的飞行视频,并且融入第一人称视角

今天就说到这里,敬请期待下期 :)

网友A:
LZ最后的图片是你的LOGO么?想弄一个高清的印在一些东西上

网友:
舵机臂短了

网友B:
电池扎带用两根,或者用一根宽的

网友C:
不错,确实够细,学习了

网友B:
拉杆安装在舵臂上面

网友B:
固定舵机不用自攻螺丝,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D:
这么精致的装机,漂亮的安装,完美的走线,太漂亮了!快点,赶快拿去炸了吧!记得上炸鸡图哦!

网友:
舵机这样装?

楼主:
嗯嗯,谢谢提醒,确实是短,我拍照片的时候没买到还没来得及换;)到时候我会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最后的图片是你的LOGO么?想弄一个高清的印在一些东西上

嗯嗯没错我的LOGO,之后我也会打造自己的一系列小东西:)
我目前还在调整,可以加我Weixin(名字XU-ROTORS),之后发给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扎带用两根,或者用一根宽的

嗯嗯好的谢谢提醒,我拍照的时候随便安了一个,给电池定个位,其实后来我就改过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确实够细,学习了

谢谢支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舵机不用自攻螺丝,可能适得其反

哦哈哈明白了,看到您的几条回复了,嗯嗯谢谢你的提醒,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慢慢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精致的装机,漂亮的安装,完美的走线,太漂亮了!快点,赶快拿去炸了吧!记得上炸鸡图哦!

哈哈哈首先谢谢支持!我炸鸡之后一定上炸鸡图!:)

网友E:
EF 60寸的球头和连杆确实难拧,可以把连杆烧热,然后快速拧进去,就会很轻松,凉了也很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E:
EF 60寸的球头和连杆确实难拧,可以把连杆烧热,然后快速拧进去,就会很轻松,凉了也很牢固

哈哈谢谢!学习了,下次我试一下!

网友F:
飞机装配的漂亮!插头焊的不错!

网友G:
5050是不是小了点,上5060

网友H:
KST 515 力量不够  飞不了多久就要开始狂抖舵, 电机该换GA1500了 ,还有就是自攻螺丝上进去的部分  要把螺丝取出来滴502.特别是头罩部分。不滴502 螺丝容易飞松

网友:
狂人和大棒都出来顶贴了

网友:
好飞机人见人爱

网友I:
楼主是做过编辑的吧,文字粗细,图片排版等等,就像是教程一样,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机装配的漂亮!插头焊的不错!

哈哈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50是不是小了点,上5060

嗯嗯我试试看,5050 480 kv应该还可以。不行再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KST 515 力量不够  飞不了多久就要开始狂抖舵, 电机该换GA1500了 ,还有就是自攻螺丝上进去的部分  要把螺 ...

哈哈谢谢提醒,试一下之后可以考虑换掉。然后螺丝我就是先滴到孔里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做过编辑的吧,文字粗细,图片排版等等,就像是教程一样,赞!

哈哈谢谢支持!我没做过编辑呀哈哈

网友J:
第一次见到这么细致的装机贴,不得不为lz的专业装机精神点赞,细节做得很好。另外还多学了一招XT60焊接的方法,感谢。
btw,ef的飞机本身是很好,但是配件质量确实不敢恭维,尤其是球头和拉杆基本拧不动,送的魔术贴不带背胶,小翼固定螺丝设计不合理,机翼的固定手拧螺丝都很紧,我装过的两架ef都是这样的配件质量。 配件这方面真该学学国产品牌(比如天翼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见到这么细致的装机贴,不得不为lz的专业装机精神点赞,细节做得很好。另外还多学了一招XT60焊接的方 ...

哈哈,不客气!!有个朋友回帖说,球头拉杆可以加热,然后再拧:)嗯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这些国外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很多周边和配套都有短处。我相信国内近几年飞机越做越好,其实我更希望看到中国品牌很快就会赶上甚至超过这些品牌,并且逐步发展到国际上。

网友:
高手装机

网友K:
不错, 好机! 装机也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 好机! 装机也细致

谢谢肯定!!

网友L:
我也有这架jj,刚开始觉得飞起来没有ef的540edge好飞,但是当你飞习惯了,就会觉得很爽,很爽,很爽。。。。祝楼主爽飞,来几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这架jj,刚开始觉得飞起来没有ef的540edge好飞,但是当你飞习惯了,就会觉得很爽,很爽,很爽。。。 ...

哈哈谢谢支持,我努力爽飞!这个机子比edge胖一点,但是就是喜欢它呆呆的样子,哈哈哈

网友M:
一个周过去了还没飞吗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个周过去了还没飞吗期待视频

哈哈哈,还没, 最近太冷了,我会提上日程 ; )

网友:
造福广大新上木鸡的模友。。。  布线很工整~值得学习!!

网友:
锁进木头的还是用自攻螺丝比较恰当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拉杆安装在舵臂上面

楼主的安装是正确的,拉杆球头要装在舵臂下面,以确保舵面最大时的力效最大,但这种安装会给调节舵臂带来不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舵机不用自攻螺丝,可能适得其反

请教一下,固定舵机我一直都是用自攻螺丝的,不用的话,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安装是正确的,拉杆球头要装在舵臂下面,以确保舵面最大时的力效最大,但这种安装会给调节舵臂带来 ...

哈哈,你说的没错,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安装是正确的,拉杆球头要装在舵臂下面,以确保舵面最大时的力效最大,但这种安装会给调节舵臂带来 ...

你说得对,当时我的舵机臂有加强筋,装下面会干涉。

网友:
好机机,楼主的控是绝版了,哈哈

网友M(2018-01-28):
个人经验装机越仔细,把飞机当宝贝一样供着的一般结局都很悲惨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个人经验装机越仔细,把飞机当宝贝一样供着的一般结局都很悲惨

哈哈哈,你说的没错,上次装SR22很用心,接着就炸鸡了。
但是我倒是没当宝贝供着,装仔细了就是为了一个字:造。这次已经首飞了,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厉害,学习了。

谢谢支持!

网友P:
我刚刚看了下kst515舵机,某宝上有230还是320一颗的价格呢?

网友Q:
线路整理得很漂亮!

楼主(2018-06-23):
引用 网友Q:
线路整理得很漂亮!

谢谢!!哈哈

网友:
精致,细致,极致!
楼主的logo也很好看。期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刚刚看了下kst515舵机,某宝上有230还是320一颗的价格呢?

嗯嗯对的,具体我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对的,具体我也忘了

楼主视频还没上那

网友R:
感觉平尾不切或许还是能装得进去的??   对于强迫症来说 这太影响美观了

楼主(2018-08-07):
引用 网友R:
感觉平尾不切或许还是能装得进去的??   对于强迫症来说 这太影响美观了

Extreme Flight的飞机有几款不需要切是可以装进去的,但是这款laser必须要切才行。我试了,不切插不进去,说明书上也写了

网友:
楼主请问用515舵机感觉力量够不够?我的刚装好还没飞,别人建议用589的舵机。

网友S:
楼主,你的515舵机通电后受力有兹兹的响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的515舵机通电后受力有兹兹的响声吗?

嗯嗯,有的呀,都会有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嗯嗯,有的呀,都会有的!

感觉515力量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感觉515力量够用吗?

个人认为足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足够的

网友T:
看到流口水了

网友(2022-11-11):
非常漂亮的飞机,可以分享一下图纸吗,我想手工做一个练练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