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入手3D!!求大神们推荐~~

楼主(2017-12-20):
模拟器上三面吊机已经没问题!!然后自己打印图纸整了一台5毫米魔术板水星!整机重量带电池350克!用的3d专用1500kv电机~12A电调~3S550电池!还没吊两下就嗝屁了!电池都放到电机座后面了~都还翘头~!!朋友总结了一下~飞机太重~方向舵面太小~!想请教下群里各位模神门~有没有给推荐的3d板机!!有某宝链接发链接~最好是魔术板的!!~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自己做的不容易调好,还是买现成的省事,一般都是天翼8mm epp mini slick 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不容易调好,还是买现成的省事,一般都是天翼8mm epp mini slick 入门

谢谢你了

网友B:
魔术板水星不错,用多大电机?建议用2216kv1000或者900的,翼展大于80厘米,10寸桨,电池可以用1500-1800。推重比要两倍,你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术板水星不错,用多大电机?建议用2216kv1000或者900的,翼展大于80厘米,10寸桨,电池可以用1500-1800。 ...

谢谢了!我手上1000kv的就只有新西哒的!可以吗?会不会太重了

网友C:
楼主这套适合epp的,魔术板较沉,不一定可以,我刚装一个魔术板水星,用这套动力重心都无法配平,需要两块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套适合epp的,魔术板较沉,不一定可以,我刚装一个魔术板水星,用这套动力重心都无法配平,需要两块5 ...

对!有都是上的1300的!都还不行!!确实魔术板重了

网友:
买架EPP8mm板机练习吧,模拟器练好条件反射剩下的就用epp板机练动作,epp耐炸好修,新手练习3D首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手上1000kv的就只有新西哒的!可以吗?会不会太重了

kv没有问题,关键是多大的电机。电机型号确定动力。比如2204和2212都是kv1000,但是动力差了很多

网友:
天翼8mm epp mini slick

网友:
天使之翼 8mm EP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魔术板水星不错,用多大电机?建议用2216kv1000或者900的,翼展大于80厘米,10寸桨,电池可以用1500-1800。 ...

瞎说啥,5mm板子当然越轻越好飞,谁用2216?

网友:
买天使之翼吧,我用的跟你同样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瞎说啥,5mm板子当然越轻越好飞,谁用2216?

我用2216电机,推重比两倍。自己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瞎说啥,5mm板子当然越轻越好飞,谁用2216?

我做的1.05米,全重带3S2200是545克·,不用2216怎么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1.05米,全重带3S2200是545克·,不用2216怎么飞?

看看人家说的配置

网友:
电池换大点的,你的飞机太重了

网友:
空心杯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