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开始飞起来?用冲浪学习空中冲浪之我见——

楼主(2017-12-20):
什么机适合入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机有不同的方式。
一般来说,无非就是速度不能太快,动作不能太贼。

而在一众入门机里面,冲浪者其实是个异数——因为它是滑翔机,所以没起落架,且阻力小——新手会畏惧手抛起飞,且大油门的时候速度不是太慢。
然而冲浪依旧被很多人看作是入门神器,尤其是过来人。

当然,作为入门机,第一次一般都是要摔的,不摔不能冷却躁动的心,不摔就没法透过颜值看本质。
摔机后,经历过“不耻下问”,经历过修飞机,终于可以抛开偶像包袱好好飞了。

修好后的飞机,沿中缝从机头上方到机腹抹一遍胶,干透后用网纹纤维胶带贴过去,这样撞击时不会沿缝裂开或者断头,提高强度。
然后用泡沫地垫之类的发泡材料做一个弹性头粘在原机头前用来吸能——如果没有,用普通包装泡沫也行,不过要多准备几个替换。这样处理之后,机头可以承受反复冲击而不坏,就成了真正的入门机。

完成后试飞,先别急着开动力,试着无动力手抛——用力平抛,看看能滑翔多远,找到抛飞机的手感,注意这时候不能剧烈打舵,尤其是不能拼命拉升降舵,试着让飞机保持水平姿态滑降就好。(一般来说,头部做了防撞处理的冲浪在无动力状态下是不容易撞破头的,如果还是不放心,可以先买个十几二十块的手掷小飞机多扔扔,就明白手抛飞机是怎么回事了。)

水下憋气掌握后,我们不会畏惧下水学游泳;
无动力滑翔掌握后,再要开动力上天就不是事了。

当然,在这一切之前,别忘了用模拟器练习正确的操作。

楼主:
本来只想回个帖,然鹅一不小心字打多了,干脆新开一帖,让更多人看到。

顺便,发成微博头条文章了。
第一次。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87038554394486#_0

网友:
傻猫难得如此有文采,帮顶!

网友:
感言  肺腑

网友A:
大可乐瓶裁下来,也可以保护冲浪者机头

网友:
哈哈,感谢楼主,今天下午成功飞起来了,飞机在空中的速度让新手感觉也很快,明天修好照楼主的方法加强鸡鸡!

网友B:
在我飞的过程中,想降落错过时机后还是能拉起来,而且只用了副翼控制飞机平衡,方向根本没用,光是保持平衡就手忙脚乱的了,下次试试怎么用方向控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我飞的过程中,想降落错过时机后还是能拉起来,而且只用了副翼控制飞机平衡,方向根本没用,光是保持平衡 ...

这个机练不练方向舵也无所谓了,因为有翼尖上反角,打方向舵的手感和副翼有点像。

先飞好起降和航线,分练具体舵面不如以后换别的机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可乐瓶裁下来,也可以保护冲浪者机头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练不练方向舵也无所谓了,因为有翼尖上反角,打方向舵的手感和副翼有点像。

先飞好起降和航线, ...

现在是瞎飞,先保证不炸就满足了,再炸的话机头都修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可乐瓶裁下来,也可以保护冲浪者机头

人们刚接触的时候往往孜孜不倦追求颜值,被现实打击过才会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嘿嘿。

毕竟,一个五花大绑的木乃伊怎样也还看不了,还不如一开始就做好防护。

网友C:
必须顶!这种开源的贴子越多越好。尽可能帮新人降低入门难度建立信心,才是扩大这个圈子根本办法,圈子大了买的卖的才能良性循环,老猫费心了
因为要带儿子入门的缘故,各种所谓的入门神机我都试过了,综合对比下来,冲浪者对新人的压力最小,头套很重要,有了头套这机爱破头的缺陷也解决了,建议老猫做些制式头套提供给新人那就完美了,其实只针对首飞,几次以后就可以去掉不用了,因为这机想摔也挺有难度的。还建议老猫提供起落架选装件,这机没起落架无法练正常起降也是个缺憾。都配齐了这冲浪者绝对是入门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顶!这种开源的贴子越多越好。尽可能帮新人降低入门难度建立信心,才是扩大这个圈子根本办法,圈子大了 ...

搞起落架倒是不难,我前面做的那个魔改核心舱简化掉就行了。

头套,莫西干头吗?

网友D:
我也是,手抛畏手畏脚很容易炸,只要飞出去了,真的不容易炸,前提是模拟器练好了,不得不说这个飞机太能飘了,我之前草降,滑行速度快了,给翻了,还伤到了机翼,后来有一次太能飘了,速度又减得慢,撞上了三角翼又伤了另一边副翼,总体来说很好飞,可能是技术不稳定,之前都降落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手抛畏手畏脚很容易炸,只要飞出去了,真的不容易炸,前提是模拟器练好了,不得不说这个飞机太能飘 ...

手抛,其实是使劲往前送就行了,只要“发射”方向正确。

有了足够的速度,只要心态稳住就不会有问题。

新手有个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打舵大开大合,动辄推到顶拉到底,飞机波浪飞行,机翼像扑翼机——这个情况还是要模拟器里面多练了。

网友:
必须顶,我也刚入手冲浪者,还没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起落架倒是不难,我前面做的那个魔改核心舱简化掉就行了。

头套,莫西干头吗?

可以啊就莫西干头就可以!有时候你觉得很简单可新人想的很多,你告诉他贴上!往外扔!OK,就成了。即便摔了也没什么损失,还可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