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700/800尾桨夹套件的咨询

楼主(2017-12-20):
各位好,,在此寻找一下了解这款尾桨夹套件的大神
想咨询一下这款尾桨夹套件能支持到多大直径的尾桨
                                         能支持多大的尾桨转速

因为使用的尾桨比亚拓官方标配略大,担心它顶不住

楼主:
自己顶起来,,求老模友现身

网友A:
实测过装450主桨飞2500rpm无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过装450主桨飞2500rpm无事

佩服,,这不可思议啊,,,用这么小的总成装450大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佩服,,这不可思议啊,,,用这么小的总成装450大桨?

450大桨厚度正好能装进700尾桨夹,用来当变距桨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大桨厚度正好能装进700尾桨夹,用来当变距桨使的

大概飞了多少小时,,有没有出现金属疲劳的情况,有没有射过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飞了多少小时,,有没有出现金属疲劳的情况,有没有射过桨

我飞了不超过50小时,再多的不敢保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了不超过50小时,再多的不敢保证了

好的,,谢谢了,,那基本上这款尾桨夹还是够用的,,管夹在于横轴螺丝,,你用的是不锈钢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那基本上这款尾桨夹还是够用的,,管夹在于横轴螺丝,,你用的是不锈钢的么

我用的是YFS的12.9螺丝,没用过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YFS的12.9螺丝,没用过不锈钢的

好,,那我就安心用了,,,下次维护换成不锈钢的横轴螺丝

网友B:
用这个装450大桨。。。这个b装的我给1000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装450大桨。。。这个b装的我给1000分。哈哈哈哈~~~

1000分太高了

网友C:
450用作尾浆?没法打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用作尾浆?没法打分了

你没看明白,人家是用这个尾旋翼头,配450大桨做变矩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明白,人家是用这个尾旋翼头,配450大桨做变矩四轴

原来如此,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