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使用说明,冲放电简单易懂

楼主(2017-12-20):
B6充电操作步骤

1.首次将充电器电源线插到家用电,B6显示屏显示。将连接线插到B6的红黑香蕉座上,锂电池的白色平衡插头到B6对应接口上,最后红色T头或JST头和转接线连接。(一定要先插红黑香蕉座再连接电池,防止先接电池导致连接线的正负机短路打火,这一步很重要)

2.先选电池种类:按BATT.TYPE(最左键)可切换电池种类,选中LIPO BATT(锂聚合物电池),按ENTER(最右键)键确认,进入充电选择界面。

3.选择充电模式:按DEC(左箭头键)或INC(右箭头键)可切换充电模式,选中LIPO BALANCE(锂聚合物 平衡充),按ENTER键确认。

4.选择充电电流大小:按左右箭头键可增大或减少数值,以你需要的充电电流为准,按ENTER键确认。(锂聚合物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1c,也就是4400mah电池最高用4.4A,2200mah电池最高用2.2A,建议保守点用0.5c,即4400mah电池用2.2a,依此类推)

5.选择充电电压:按左右箭头键可改变电压数值,电压可选1-6S。以你的电池电压(多少S)为准,按ENTER键确认。

6.开始平衡充电:长按ENTER键,进入设备连接检测,连接和操作无误会有“滴”的提示话,再短按一下ENTER键,开始充电。(显示充电电流、电压、时间、充入容量等参数,这时按右箭头键可查看每片电芯的电压是否平衡,再按返回充电参数界面)

7.充满后,B6会自动发出“滴滴、滴滴”报警音,这时按一下BATT.TYPE键,取下电池拔掉充电器电源即可。

存储放电操作步骤

1.电池和充电器的连接和充电一样。

2.电池种类选LIPO BATT(锂聚合物),按ENTER键确认。

3.按左右箭头键,选中LIPO STORAGE(锂聚合物电池 存储模式),按ENTER键确认。

4.设置放电电流,按左右箭头键改变数值,最大可到1A(一般0.4—0.7A),电压可选1-6S(安全储存电压充电器系统里会直接显示,例如3S是11.1V)。

5.长按ENTER键,检测正常听到提示音,再短按一下ENTER键,进入放电程序。

6.当单片电压到达3.8V时,发出“滴滴、滴滴”提示音,按BATT.TYPE(最左键),取下电池,这下可以放心储存了。(整个过程充电器会因放电而发热)

7.存储电池要经常检查,发现电压过低,需及时补充,最好3个月左右给电池做几次充放电循环,保持活性,延长寿命。

网友:
好东西~  值得新手收藏

楼主:
知道了B6的使用方法,就可以用在其他类似的充电器了,总有相似之处

网友(2018-01-21):
在闲鱼淘了个B6,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8-05-09):
我也有一个B6,说明书不是中文的呀.
经常在锂电保养里说的3个月充放电一次,是指的用这具放电是吧?

网友(2018-09-27):
试问楼主,b6充电器放电时候电流设定1a,但始终只有0.2a左右是哪儿不对劲啊

网友(2018-11-05):
差点分升级....拿分走人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