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F939接收机怎么跟D7e对频?

楼主(2017-12-20):
买来一个伟力F939的接收机,用的刷了固件的D7e,不知道怎么对频,求教。。。

网友A:
你的D7e改高频头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D7e改高频头了么

没改,据说伟力的是dsm2模式的,刷了机应该可以用dsm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改,据说伟力的是dsm2模式的,刷了机应该可以用dsm2

不好意思哈  那就不晓得了 我控911是拆了伟力控的发射装到d7e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  那就不晓得了  我控911是拆了伟力控的发射装到d7e上的

嗯,谢谢。伟力的直机跟固定翼好像不一样。911的接收机是怎么对频的呀?据说插灯慢闪是对频,我的插电池就快闪。

楼主:
焊了一个7105模块,搞定,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  那就不晓得了  我控911是拆了伟力控的发射装到d7e上的

我的加了7105距离大概100多米,你的能控多远?

网友B:
伟力这个是flysky富斯的一代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伟力这个是flysky富斯的一代制式

嗯,已经可以用了,就是距离一般

网友C:
请教一下 你是买的f939不带控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你是买的f939不带控版吗

就是买了只一个接收板,放到其他小飞机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买了只一个接收板,放到其他小飞机里面

有什么小飞机推荐不 我玩车的 最近才开始玩航模 刚刚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小飞机推荐不 我玩车的 最近才开始玩航模 刚刚玩模拟器

小飞机不好飞,还是大飞机稳一点。刚入门的话,可以老顽固,或者飘飘机,等等
我的这个二战飞虎队涂装飞机可以出,我也没飞过。
白色的是我现在飞的,好像叫摩根,没风还行,有点风就不好飞。而且对重心比较敏感,电池位置差一点可以就飞起来感觉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飞机不好飞,还是大飞机稳一点。刚入门的话,可以老顽固,或者飘飘机,等等
我的这个二战飞虎队涂装飞 ...

飞虎队多少出啊。摩根也是939电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虎队多少出啊。摩根也是939电装吗

加个微信聊吧,方便交流

网友(2019-01-25):
这块板子要怎么对频呢?我又福斯遥控器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  那就不晓得了  我控911是拆了伟力控的发射装到d7e上的

你好,请问你的D7E装了伟力高频头后,不卡顿的距离大概是多少?
我装了三合一,22米左右就开始卡顿和延时了,郁闷。

网友(2019-08-05):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  那就不晓得了  我控911是拆了伟力控的发射装到d7e上的

你好,能分享一下你控911的设置吗?我今天刚改了高频头,能对上码,但是舵机动作很涩的感觉,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