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冬天飞不了了,坐办公室做新飞机,大型穿越!!

楼主(2017-12-20):
看中了华坑的一款320竞速(外形),可惜囊肿羞涩,自己仿造外形做一个吧,机臂不会转动,眼神不行,速度快了跟不上,其实这个四轴严重超重,没有性价比,就图个折腾玩。
配置:1、自画300轴距玻纤机架,500直升机尾管当做机臂,尼龙电机
          2、好盈20A四合一电调,自带电压电流检测接口,直接用于apm飞控,用着不错
          3、飞越2206KV1900电机,附带的7寸三叶桨,平衡和震动挺满意
          4、mini APM飞控
          5、杂牌的gps模块+单独的指南针模块 3D打印外壳装在一起
          6、达普3S 2200电池,手里只有这一块电池了,等春暖花开上2600的电池或者4S电池
          7、杂牌摄像头,清晰度一般
          8、5.8G 200毫瓦图传,没具体拉距过,不知道能有多远。

画图

万能某宝切割.1.5MM的玻纤板,以后稍加改动用碳纤

装机

电子设备原来安装在伞折四轴上,改成H机架,忘记电机方向和x机架不一样了,电机已经焊接上了,有时间把电机转子单独调换一下,否则螺母飞行的时候容易松动

全家福

网友:
这控有特色

网友A:
超重了的话不转动机臂会不会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重了的话不转动机臂会不会很慢很慢

我不追求机动,我只求稳,

网友B:
敢问这控也是你自己捣鼓出来的吗?

网友:
电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
机臂能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这控也是你自己捣鼓出来的吗?

控是D10改的,集成双接收和5寸屏幕

楼主:
电机感觉平衡不错,声音顺滑

楼主:
机臂不能转动,转动机臂结构有电复杂,另外也没必要,我不追求竞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感觉平衡不错,声音顺滑

力量怎么样,磁阻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追求机动,我只求稳,

说的好我也是新手!只要飞的稳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