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61

楼主(2017-12-20):
请教fx61飞翼重1500左右,平飞大概速度多少,电流多少,谢谢

网友A:
平飞速度三四十,电流可能4~5A左右,4S电池

网友B(2018-01-24):
引用 网友A:
平飞速度三四十,电流可能4~5A左右,4S电池

报一下全部配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一下全部配置吧

电机2814 900KV 电池:4S9600 18650
10寸桨
起飞重量1.9到2KG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