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 电源插反了,不开机,有办法吗?

楼主(2017-12-20):
今天给遥控器电池,插的时候,没注意,电源插反了。于是屏幕一阵白光,就没了。拔掉再正确插,就开不了机了。拆开闻了一下没有烧焦的味道,也仔细观察了原件,也没有看见击穿。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吗?怎么修的,去哪儿修的。感谢!

网友:
付他爸电源插头三针的,插反也不会烧。其中一针空的

网友A:
量一下电池有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电池有电压吗

有啊,8.3v。我记得以前也插反过,没事儿,这次不知道什么情况。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A:
插反只接通电源正极。负极空的。没有理由烧了。是不是你用锂电8.4v电压高了。原配最高是7.2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反只接通电源正极。负极空的。没有理由烧了。是不是你用锂电8.4v电压高了。原配最高是7.2v电池

我是今天把原装镍氢换的锂电,但这锂电也是之前用的,也一直用,这次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估计是电压高烧的。插反不会有问题

网友B:
一般烧坏也是烧电源IC而已,测看看

网友:
原配电池充满电量也是有8V以上的

网友C:
樓主 : 你是否用了 3S 鋰電池.

网友D:
100元回收,当配件

网友E:
楼主是正负反了而不是三针杜邦头反了吧?杜邦头反了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正负反了而不是三针杜邦头反了吧?杜邦头反了没事的

是jst插头,正负反了。以前是杜邦头,坏了,换的。昨天一时马虎就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元回收,当配件

价格好,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 你是否用了 3S 鋰電池.

2s电,是jst插头,正负反了。以前是杜邦头,坏了,换的。昨天一时马虎就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烧坏也是烧电源IC而已,测看看

不知道哪一个是电源ic,望指教。

网友:
FUATBA 售后一定能帮你。

网友:
我记得是有防反接保护的
有基础的自己画一下找一找
没基础就发回双叶

网友:
烧了2个稳压管,前两天也是这样的,自己修理好了

网友:
有能力就自己换供电IC,不会就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