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自稳飞行模式自动微调

楼主(2017-12-20):
APM在自稳飞行模式状态下左右前后的飘动是正常的,但如果刚起飞并且风很小也会向一个方向飘的话,可以试下用APM的自动微调来改善一下。

1、将APM连接MP地面站,选择好端口和波特率点连接(CONNCET)。

2、打开主菜单“配置/调试”的“全部参数表”,分别搜索“AHRS_TRIM_X” 和 “AHRS_TRIM_Y”,把这两个值记下来。

3、找一个无风的天气,到户外开始进行微调。

(1)打开遥控器电源,给飞机上电,选择自稳飞行模式。

(2)对APM进行解锁,解锁的时候控制杆(油门最低方向最右)保持住25秒,直到APM的红灯、蓝灯和黄灯像警灯般的周期性闪烁,此时进入自动微调状态。

(3)把遥控器的油门杆轻轻推高让飞行器起飞,用遥控器的各控制杆控制保持飞行器平稳悬停超过25秒后降落,然后油门最低等待10秒左右,让APM对微调后参数进行自动保存。

(4)再次用自稳飞行模式起飞,检查是否已经有改善,如果不行的话再重新按以上步骤做一次。要注意的是在自稳飞行模式下,要想飞行器完全保持静止是不可能的,只要微调到比之前有改善就算成功了。

(5)如果调完后觉得比以前更差或者不想保存,把 AHRS_TRIM_X 和 AHRS_TRIM_Y 两个参数改回原来的值。

一定要把原来的值几下,一是调参是否成功保存可以再次进入对比数值是否变化。二是不如以前的话可以恢复。这个方法比通过遥控器的微调简单实用。

网友(2019-06-16):
菜鸟一枚,受教啦!

网友(2021-01-18):
谢谢分享!!!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