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教六,

楼主(2017-12-21):
双十二入手的玻璃钢2.2米初教六,之前一直玩的是两冲程汽油发动机,现在想为该飞机配上一个NGH38CC四冲程汽油发动机,听朋友说估计动力不够,空机重5000g左右,起飞重量估计在7500g左右,请玩惯四冲程汽油发动机的老鸟介绍一下配搭那款发动机才够动力?(OS,齐藤除外,买不起

网友A:
ngh40CC四冲也是好机,合适此机

网友:
挺大的机机!

网友:
但是这机的做工真的很一般,此前一朋友放过一架。没上天就出掉了

网友:
好骚的鸡鸡

网友:
祝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ngh40CC四冲也是好机,合适此机

NGH四冲程没出40CC吧

网友:
Tp70  四冲 绝对美

网友:
出二手Tp70

网友B:
成色价格报一下 q2297844636

网友:
楼主多少收的,我也想入一架,我准备用ngh30啊

网友:
tp70 有点大了…朋友有一架同款装OS40四冲,感觉动力刚好。

网友:
asp400 非常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色价格报一下 q2297844636

只磨合了2箱油  因为和飞机不匹配 就闲置了

网友C:
我装的2冲35CC加电启动,起飞重量9公斤了,重心刚刚好。NGH38拉不动。

网友:
哪家厂的飞机?多少钱?有链接吗

网友D:
绝对拉不动的,换发动机吧,要不,会那个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拉不动的,换发动机吧,要不,会那个很惨的

嗯嗯,已经装上rcgf的35CC两冲发动机,动力足够了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2018-02-01):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2冲35CC加电启动,起飞重量9公斤了,重心刚刚好。NGH38拉不动。

我的rcgf35CC,不知道能否装EME那款电启动,现在我的飞机,要用4s2600的电来压头做接收电,一个2s2200电来做Cdi供电,起飞重量没加油是8000g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rcgf35CC,不知道能否装EME那款电启动,现在我的飞机,要用4s2600的电来压头做接收电,一个2s2200电 ...

应该可以装吧,8000克算轻的了,我的装好后85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装吧,8000克算轻的了,我的装好后8500克

那看来我也搞个电启动,没飞过超过7KG的飞机,怕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装吧,8000克算轻的了,我的装好后8500克

我想请教一下,你电启动是用多大的电池?是一个电池给电启动和接收机供电,一个cdi独立供电吗?都用多大的电,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你电启动是用多大的电池?是一个电池给电启动和接收机供电,一个cdi独立供电吗?都用多大 ...

我是直接一块3S3300供电,CDI接收机舵机起落架使用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一块3S3300供电,CDI接收机舵机起落架使用BEC供电

他们不是说cdi最好是独立8.4v供电比较好点嘛?我是打算一个3s2200电又供接收机,又用来启动器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不是说cdi最好是独立8.4v供电比较好点嘛?我是打算一个3s2200电又供接收机,又用来启动器那

一样的,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没关系

首飞了初教六,真的很好飞,

网友:
最低空速大概是多少

网友E(2019-04-01):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2冲35CC加电启动,起飞重量9公斤了,重心刚刚好。NGH38拉不动。

你好,请问你的三叶桨是否需要另外打四个桨孔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的三叶桨是否需要另外打四个桨孔吗?

三叶桨需要打四个桨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叶桨需要打四个桨孔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2冲35CC加电启动,起飞重量9公斤了,重心刚刚好。NGH38拉不动。

大哥你的接收机暴露了 fs神控哇?
忽然觉得我的天地控飞p3a也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哥你的接收机暴露了 fs神控哇?
忽然觉得我的天地控飞p3a也够吧……

够了啊,我涡喷都用富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