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c高容量电池有推荐的吗。自己改装加在御上

楼主(2017-12-21):
淘宝的电池都是30c往上很无奈实在找不到20c左右的3s电池,容量得4000往上吧

网友A:
买了大疆还想便宜啊?低C高容量  大疆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了大疆还想便宜啊?低C高容量  大疆原装

那就拆呗,把原来的拆出来

网友B:
有啊 18650 2C-10C放电
容量大 缺点是内阻受温度影响明显
续航低 是因为电压低到了截止电压
高C电池内阻小 即使大电流放电电压也不会明显下降
低C电池容量大一点 内阻大很多 电流一上来电压大幅度下降 可能比高C电池更早达到截止电压
低C电池只有在理想温度 0.1-2C放电的场合才优于高C电池
当然这只是定性分析 实际情况需要定量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18650 2C-10C放电
容量大 缺点是内阻受温度影响明显
续航低 是因为电压低到了截止电压

淘宝搜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啊 18650 2C-10C放电
容量大 缺点是内阻受温度影响明显
续航低 是因为电压低到了截止电压

懂了,真是大型科普

楼主:
最后还是找了格式青训版 5200的 32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