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航2306钛合金轴电机+DJI高清图传装机

楼主(2017-12-21):
最近飞的少,好久没有装机了。近来大疆图传很抢眼,也来尝尝鲜。
----------------------------------------
装机设备
----------------------------------------
电机:新领航2306 2600kv
电调:飞盈佳乐30A
飞控:CL_RACINGF4
图传+接收机:DJI天空端
---------------------------------------

新领航2306,钛合金的轴,质感不错,拉力也不错

2306单个带线重量34g

机架+电调+飞控 飞控带分电板和bb,装机很简洁

用的机架轴距216,装DJI天空端刚刚好

直接剪线焊上电调

装上机架,基本动力就装好了

飞控集成很高

连接DJI天空端就一个6p的线 红色-电源+,黑色-电源-,黄色-sbus,棕色-信号GND,白色-osdTX,灰色-osdRX(打开串口可以显示osd信息,目前好像只能显示电压)

防止炸机桨打坏电调,习惯装一下护甲,一个破开两个

装在电机转动方向,用醋酸胶布固定即可

DJI摄像头,和普通的摄像头差不多,找了一个runcam的固定架

图传端直接绑在上板

合体,插上6p线完成

最简洁的一次装机

遥控用眼镜配的线连接在信号端口(tango是DSP口),设置一下PPM信号,完工!

网友:
我来抢个板凳坐坐

网友A:
2306 价格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06 价格多钱

马云家搞优惠99

网友B:
数字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图传???

是的

网友:
哪里有买dji的图传?
来自微站

网友C:
同款电调 电机堵转后马上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电调 电机堵转后马上就坏

确实,返修了4-5个了,该上40a了

网友B:
分辨率多高,延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多高,延迟多少。

720p 90ms左右

网友D:
连电池的总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电池的总重量是多少?

不带电池360g

网友E:
楼主,能发下DJI数字图传的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发下DJI数字图传的型号么???

你搜索一下大疆眼镜re版本

网友F:
请问这个是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是什么机架

自己改了画的

网友:
这个图传不便宜吧,想知道价格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改了画的

还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么

有碳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搜索一下大疆眼镜re版本

OCUsync 图传,,这个没有单独卖的啊,,,

网友:
更喜欢那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