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油门问题,大神求助。

楼主(2017-12-21):
F3飞控用飞翼模式飞行,在地面测试时候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推油门的时候,其中一片舵面会跟着往上慢慢运动。油门归零,舵面归位。折腾了一上午百思不得其解,求大神帮忙。补充:遥控舵面和舵面反馈一切正常。

网友A:
正常,pid是根据飞机飞起来的,你姿态不变,油门猛加,飞控肯定有反应,丢出去就好了

网友B:
什么图传

网友C:
摄像头很清晰,多少米,什么牌子的

网友D:
看看内部布局~ 用的mini f3? 我用minicc3d 装过x1

网友E:
一楼没错。哇这飞机这摄像头不错啊 能给个关键字吗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这样的,纠结了个把月,那时候还不知道为什么,没地方问,然后放弃了,后来进了群才知道

网友F:
模式打到手动,然后就正常了,不要自稳和曾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式打到手动,然后就正常了,不要自稳和曾稳模式

手动正常的,不知道这样上天切换到增稳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楼没错。哇这飞机这摄像头不错啊 能给个关键字吗

就是普通索尼700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内部布局~ 用的mini f3? 我用minicc3d 装过x1

不是迷你,普通大小f3,侧过来安装,不然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很清晰,多少米,什么牌子的

普通100块的索尼700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图传

奥姆威2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pid是根据飞机飞起来的,你姿态不变,油门猛加,飞控肯定有反应,丢出去就好了

这样我就放心了,谢谢你

网友E:
其实我是想再问一下飞机关键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是想再问一下飞机关键字的

天行者X1字数字数

网友:
此机确实好用,携带方便耐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正常的,不知道这样上天切换到增稳会不会有问题

只要校准OK,不会有任何问题,增稳模式就是反打舵量修正,自稳就是松杆自动回正,切返航就回家

网友:
你说的是哪边的舵面会往上,对尾看是左,还是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