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铣铝平面刀痕严重

楼主(2017-12-21):
请教大家铣铝平面如何提高光洁度 谢谢!

网友:
进给量和进给速度

网友:
速度越高光洁度越好!刀要利

网友:
是不是刀面和工作台不平行?稍微有点角度?

网友:
这个造型可以换个刀试试了

网友:
平面刀纹还可以,用的不是作坊货导轨,只是主轴进给方向不一样时跟着在摆动,机头刚性太低了

网友:
如果是燕尾轨啥的就是导轨间隙大了,

网友(2019-01-30):
机床自身的间隙调好后主要取决于进给量和刀具。

网友(2019-03-03):
刀具的转数速度越高越好最后-刀的吃刀量要小

网友:
铝要粘刀,用切屑液!

网友:
如果进给量够合适的话,那就是刀需要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