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问题,

楼主(2017-12-21):
狗不理500s使用普通模式飞行
悬停尾巴可以锁住.
猛推油门后尾巴会左右来回摆动抽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金脑2陀螺仪,默认感度74
尾巴行程已经调到最大.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小弟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感觉是电调定速造成的

网友:
明显是感度高了啊

网友:
感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电调定速造成的

没有定速,现在还是用普通模式飞,新手来着

楼主:
我也试着调低了,可还是老样子

楼主:
感度最低多少是极限

网友:
新手就狗不理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最低多少是极限

如果特别厉害10个10个点的降!还有你陀螺仪和遥控的感动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最低多少是极限

我用JR的控有给别人调过K8福特吧的控感度模式需要换下降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