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台新天7(天地飞ET-07)来试试,这么嫩!!有没有比较值

楼主(2017-12-21):
全黑的机身,边缘是光面的。光面摸起来确实不错,就是容易留指纹,摸几下就不那么光亮了,而且会留下犯罪证据(玩模型的铁证)哈哈!!个人建议采用磨砂面。 机身不是很厚,握着挺舒服的。个人感觉发射机有点大,感觉不适合女模友来操作,想把妹都不要把。电源开关变成了按钮的软开关了,中间是一个通道旋钮。

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天地飞能把控改为内置电源吗?直接接线充电

中文的显示界面直观简单,一开始真的没有注意点居然是触屏的。不错嘛!非常高大上!试了下反映也非常灵敏。赞噢!!!

内部细节,明后天在发给模友们看下

各位看官,模特来了,擦亮你们的双眼,要开始脱衣服了

原厂配套 3000mah的1s锂电池

外套衣服配了四个纽扣(螺丝),非常轻松的搞定了.打开外套,第一眼看起来还不错,很整齐规范,简单而又漂亮。

这台是左右手,各位看官都应该明白吧!还手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如下图

拆卸适配器,就随手把他安装到另一边摇杆总成的卡扣上注意 有方向性,看清楚安装。然后拆下摇杆轴承固定座。

因为本人是右手玩家,所以只是拆给各位看官知道下,就不做其他安装了!

然后用镊子取出下面的小配件

先旋出螺丝,在用镊子取下弹簧。下面还有个小配件也要取下来
小心弹簧别奔丢了

把油门弹片安装到新的油门总成上。。。。。安装喜好拧紧相应的弹片。
检查清楚有没有遗漏。 装好后盖。。。上电。点击右上角天地飞标志。出现操作页面

选择模式,模式1为右手油门,模式2为左手油门

选择通用功能,监视器,如2出现为零为正确,如出现数字则为出现摇杆不准,需要调试

返回菜单,选择系统设置,选择摇杆校准,校准根据提示操作。

如一切正常后,证明你手上拿的是一个好控。可以尽情的去抚摸擦它了(外壳又脏了)。
祝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A:
都在哪里买的?渠道怎么找呀

网友:
估计内部渠道

网友:
淘宝已经有了

网友:
期待!明后天“”在"发给模友们看下

网友:
塑料感十足,就不能烤漆或者电镀层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在哪里买的?渠道怎么找呀

淘宝

网友:
昨天在朋友的店里见过,大显示屏还不错。

网友B:
这个光面质感确实太坑了

网友:
不支持老款的接收机。太坑了

网友C:
5通道以后可以自定义么?

网友:
国产的全面发力了,期待T18

楼主:
引用 网友C:
5通道以后可以自定义么?

应该是可以的,还没有具体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光面质感确实太坑了

算一般了哈

网友:
一般,才580(包邮)。T18更新的那款才是亮点。

网友B:
光面做成白色或者灰色会好得多,这种亮黑色的稍不留神很容易做成廉价劣质的质感,天地飞这次就做到了。将来上市之后入一台,第一件事就是给它穿衣服

网友:
国产神控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面做成白色或者灰色会好得多,这种亮黑色的稍不留神很容易做成廉价劣质的质感,天地飞这次就做到了。将 ...

不是应该把它衣服脱了吗,打造个透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应该把它衣服脱了吗,打造个透明的

那太麻烦了,贴纸伺候最粗暴有效

网友D:
这个遥控宣传说分辨率多少,不知道分辨率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遥控宣传说分辨率多少,不知道分辨率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解释下。

您如果有需要这款遥控器的话,可以先到天地飞官网查看下参数。然后在去选择商家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如果有需要这款遥控器的话,可以先到天地飞官网查看下参数。然后在去选择商家购买

如果没有买14sg,我会考虑。当时玩直升机的都推荐14sg,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有分辨率这个说法,我就想是不是直升机需要精确的操作,所以分辨率高,遥控器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