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7-12-21):
飞机油门得推挺高才能飞起来 然后轻微打方向打翻滚舵没反应 必须打非常大的舵量 飞机就突然猛朝一个方向飘去了 控制不住 哪里的问题f3飞控还是电调/喷血

网友A:
最好发个视频

网友B:
Black BOX 配合视频分析

网友C:
调整软硬件

网友D:
是初始设置的问题吧?通道值对不对,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E:
是不是遥控器的上下限和飞控的上下限不对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