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FT Tiny F22慢速制作中 (添加试飞视频)

楼主(2017-12-21):
下了一大堆FT的图纸,作为一名新手,制作由于有视频,帮助很大。问题是FT的飞机翼展都偏大,我喜欢缩小了制作。已经制作了飞翼,小麻雀。
这次想做一架比较像真的 选择了F22。飞机已经完成,第一次飞行视频,由于是新手,只会飞简单航线: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飞机完成图如下:

电装:
接收:Futaba超轻接收
飞控:Naze32有刷
舵机:1.9g摇臂舵机 * 2
马达:8520空心杯
桨: 56mm
机身用3mm EPP泡沫制作
用0.5*3mm碳片补强了机翼
舵机拉杆用1mm碳纤杆

网友:
我的没飞起来

楼主:
图纸为39%比例,因为这个比例可以正好排版到两张A4纸上。

拉杆制作
这次用碳纤维杆加大头钉,热缩管。
舵机用以前80上的直线舵机。

网友A:
用什么电机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电机电调

电机准备用8520加56mm桨直推,电调用飞控集成的。

网友B:
这个直线舵机,似乎不是一般的地平线小鸡鸡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线舵机,似乎不是一般的地平线小鸡鸡舵机啊

是Hisky的,hcp80v2 上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Hisky的,hcp80v2 上用的。

这舵机似乎有点土豪了

楼主:
遮盖好,喷漆,用了以前剩下的田宫喷漆。EPP耐腐蚀性能不错。
舵面用透明胶粘贴,用3M 77喷胶提高粘性。
舵角用小号的成品舵角。
这里参考了论坛里F3P制作的一些技巧。制作比前两架更注意些。

楼主:
舵机改造,原来的直线舵机是1mm插头,为了兼容飞控,改成1.25mm jst插头。
机身碳片补强。
舵机装好后发现拉杆短了,于是重新切一段。

楼主:
基本组装完成。
动力部分采用8520马达直推加56mm桨
测试拉力超过40g
推重比过1
重量控制的还可以。
电池部分用高能的210mah电池,可以和地平线小黄共用。

网友C:
这个仓身对我启发很大啊。颜值甩我二条街,我的借鉴下楼主这个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仓身对我启发很大啊。颜值甩我二条街,我的借鉴下楼主这个机身。

好轻,这个称我也有

你的涂装很不错,
这个图纸原版机头里面是电池仓,所以有一个截面,
比例缩小以后重心后移,电池只有当背上

楼主:
继续更新一下,尾舵面太软,新买的D板到了,改成D板果然刚度提升不少。

楼主:
直线舵机和接收干扰严重,换成普通舵机。整机的布置更接近FT的原设计。
舵机是杂牌的1.9g舵机。据说有个1.7g的更好,有机会试试。

楼主:
新年小更新一下,电池本来准备放机头,可实际要调整到重心,电池应该放机背。于是改了一下机背。另外把机舱封起来。于是成了这个样子。

网友D:
不得不赞一下楼主的手艺和毅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得不赞一下楼主的手艺和毅力!

感谢支持,这架飞机有点太快太灵活,有点控制不住。

网友(2018-03-20):
做得真棒,我也忍不住要做一个了,请教楼主两个问题,首先是你的翼展多少,我想参照一下看看重量多少合适,第二是你有没有给电机做下拉或者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