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天地飞新控ET07-开箱评测(1)

楼主(2017-12-21):
很荣幸得到了一台天地飞的内测遥控器,咱也来搞个测评,既然是要测评给广大模友看,所有的观点我力争角度的客观性,以我多年浅薄的多款航模遥控器使用经验来说道说道吧。
天地飞厂家原装的黄色纸盒包装箱,但上面还并没有ET07的规格选项。

没有任何文字的产品包装盒,产品正式发售时应该不会是成纯白包装吧。

再来一层,泡沫保护内胆和一张纸质遥控器简易说明书。

简单看了下这张说明书,上面讲的都是操作重点,是遥控使用的最关键介绍。为这张简易说明书小赞一个,比放一张光盘强。

量身定做的泡沫盒子,带有ET07字样。

来吧,让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

好吧,再剥掉最后一层来看看颜值如何。大家感觉如何?现场看第一印象还是不错的。看图片正面可能有点FUTABA某款控的感觉,但真机没有这个感觉,它很薄。

感觉还好,圆润中还透着一点棱角,方中有圆,至少没有过多的为了装饰而装饰的那种描眉画眼。遥控两侧的亮面材质还是比较容易留下指纹的。
中间这个旋钮,在我没有感受到他的实际方便用途时感觉有点障眼。
全部包含:接收机1个,1S3000mAh控电1个,动力电压回传线(含电阻、热缩管)1套,天地飞LOGO遥控挂带1根。

话说电压回传线中配带的蓝色电阻是干什么用的?通过天地飞官方了解到,是防止回传电压线反接烧毁接收机的。用上这个电阻后,反接入了动力电就会烧掉这个电阻,中断供电来保护接收机。但我感觉如果作用这么大焊接好不是更方便吗?当然,futaba的遥控器带回传线的也是这样不焊接,想不通为何!

这个白色的小口就是动力电池回传电压线插口。

皮革还是那块皮革,挂带还是那条挂带,没有变化。不过质量不错,比淘宝上送的那些挂带质量好很多。

先来看看这个接收机,7个PMW通道,1个PPM/W.BUS(可切换),1个W.BUS2。PWM1-7通道是4096分辨率,PPM/W.BUS这个通道(第8个通道)分辨率是2048。W.BUS2同时是遥测传感器的输入通道。
看来在这款遥控上是下了一点狠心的,4096分辨率在天地飞9通遥控器的超级版中才有。也就意味着操作的线性会更加细腻。但有一点不得不提,如果舵机和电调的分辨率和线性不好,也没用的,就跟音响系统一样,喇叭不好,功放再强也白搭。

接收机的侧边带有编码贴纸。

正面来一张

9排插针。

右侧有个USB接口,看来是支持固件升级。

双天线,这里普及一下,好多模友不了解,其实天线最重要的地方是最末端的那一截,没有包屏蔽线的位置,如果这一节没了,这个天线基本就不能用了。

插上电压回传线的样子。据厂家工程师说可以支持到90V的电压检测,RF207S接收机说明书上标注外部电压检测支持:0-96V,也就意味着即便是20S电池也没问题。
另外要让电阻的防插反保护接收机功能生效,必须把他焊接在电压回传线的红线正极上,接在负极上是不起作用的。接正确后如果插反了只会烧掉接在正极上的这个电阻,它能保护接收机不被烧。但如果没有这个电阻或者接在负极上接反了电池的话会直接烧掉接收机。好多人不知道吧

接收机不带回传线的重量是15g哦!

自带的控电锂电池,1S 3000mAh。遥控器带了电池但并没有带充电器,在没有支持5号电池的情况下,这一点感觉如果对新手还是不太友好了,虽然电池可以用常用的平衡充进行充电。

带有独立的条码。

接收机简易说明书。提示了接收机工作状态和常见参数,这个不错。

说明书上有遥测功能,其中电流,转速,温度,GPS模块还没有见到。

遥控器很薄,还是比较适合亚洲人手掌大小的。

接下来看看开关都有哪些。
正面板要当属这个是V1旋钮,在这个牛逼的位置好似有着二郎神般的神通。

V2是个带自动回弹的拨轮,他有2个模式可以切换,普通模式和云台模式,玩FPV的话挺实用。在通用功能的微调设置里面更改。
右上角的SD开关为两段开关,依然是可以自动回弹的,默认为教练开关。

SC开关是整个遥控器上两个3段开关的其中一个(字母标记在右下方,拍摄视角被遮挡)。

这是另一个3段开关,显然它的名字更好记并霸气一些,没错就是它。

SA开关是两段开关,通常用作熄火开关,油门锁开关。
到此为止,含2个摇杆一共有10个通道的飞行用开关,基本上可以满足大多数种类飞机的使用。
在飞固定翼使用接收机PWM通道的情况下,一般我会设置为:SA油门锁,SD教练开关,SB大小舵开关,SC特技开关,以上这些都不需要占用接收机通道。
占用通道的我们计算一下,升降和方向2个通道,油门1个通道,双副翼2个通道(不用Y线,独立通道)再加襟翼1个通道的情况下也够用了。但如果再有收放起落架的话再加1个通道。什么还有航灯?那就就要把副翼并联一个通道,使用Y线了。
多旋翼穿越机不用说了,有PPM和BUS通道自然够用,但是能不能接受这个大个头的接收机装在穿越机就要看个人意愿了。天地飞有一款很小的BUS接收机,目前不知是否能适配到这台遥控器。如果能的话,或者另外还有能适配的新款W.BUS接收机的话,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在通道上来说,够用了。

遥控挂鼻为竖开,重心很准确,不需要重心调节器可以直接使用挂带。
下方就是遥控器的总电源开关,长按2秒开机。

多功能蘑菇头式摇杆是上下左右的菜单方向键,另外有下压确定功能。

左边有4个设置类按键,从上到下分别是菜单键,返回键,选择键+和-。

可以180度转向的2.4G天线,天线限制了活动位置,不能转到遥控器背面。

后背有两个防滑凸起,磨砂防滑的,实际抓握感觉还是蛮舒服的,指肚正好能勾住。

另外后背还有很多的皮塞子,都能打开,都是调整摇杆力度的。从天地飞官网下了个说明书上面有对应摇杆的示意图。经过测试都好用,但升降舵的调整螺丝如果松的太大会导致螺丝顶到后盖,无法拉动。本人喜欢非常松的摇杆,所以这一点觉得应该再优化一下。

输入电压有限制3.7V,也就是说只能用1S电池了。

电池舱盖有个开关,往右拨动会自动弹开。
这是放入电池的样子,电池的厚度还能再大3-4MM,但如果把电池长久使用会鼓包的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就不能再大了。
使劲摇晃还是能听到电池的晃动的,建议增加两块小海绵顶住,拿到手中会感到更扎实。

电池插槽有防止反插设计,但两边的槽留的较宽,我感觉还是可以反着插进去的?我觉得应该反差了也不会造成短路,因为三根插针的结构,反插后正负极并没有真正的相互调换。

模拟器的插头被设计到了遥控座底部,不再是背部。但我倒希望它能设计到顶部,不用时可以搞一个皮塞子扣住。这样插接模拟器线到USB会更顺畅,因为一般电脑不会在身后。很多遥控器的模拟器接线口放在背部,当遥控器放在桌子上时,插头会把遥控器被撑起来,不稳定东倒西歪的,另外长期如此也会把线给折断。所以背部出线的遥控器我一般都会买个90度折弯的转换插头或者转接线。设计在底部插模拟器的链接线依然会经过胳膊或者遥控器底部,感觉还是有点别别扭扭的不舒畅。当然,底部这个位置也比背部强点。
另外他的旁边有个USB接口,应该可以方便日后升级,甚至也有了两台遥控器互相拷贝模型参数的可能性。

来吧,长按2秒,开机。

话说我国内的遥控很多搞的五颜六色的,真心不太喜欢,没有自己的调性,不扎实。这款遥控的配色还好,橙色和黑色我看一直是天地飞的主色调,人家只用了这2颜色,当然里面的灰色和白色是不能计算的。配色上挑剔不出啥。
蓝色灯应该是工作指示灯。也应该是单纯为信号的发射开关而设计的指示灯,测试遥控器电压低报警时它并没有变色和闪烁,当然也没有震动。
菜单中显示的字体很一般,个人不喜欢电子设备使用宋体,黑体之类,总感觉有点跟不上节奏,有种落后感。本来10块钱的东西,瞬间我就感觉他也就值5块,这种感受你看奇妙不奇妙,当然了这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了。

只介绍了个外观,不知不觉写了这么长。后面其实我把遥控器给拆开了,换了下左右手试了下,所有的菜单一个一个研究了一番,这个另外写个帖子吧。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其实我挺喜欢的

网友:
用原来的S.BUS可以使用。

网友A:
Wbus2能不能支持飞控遥测回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Wbus2能不能支持飞控遥测回传?

回传是单独的通道,应该不分Pwm或Bus。

网友B:
请问遥控距离多远

网友:
接收机终于支持2s直插了,期待!

网友C:
等待上市,估计明年4月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待上市,估计明年4月后了

据说马上就要上市,就这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遥控距离多远

遥控距离等我测了后吧

网友:
是触屏吗

网友:
遥控可以usb充电吗

网友:
左右下角的按键是败笔,特别是右下角那个方向按键,飞直机3D手掌很容易压到。

网友D(2018-03-06):
LZ,向您请教个问题。电压回传线。是怎么用的?白色插头插在接收机上,另外一端的裸线,接在什么地方呢?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向您请教个问题。电压回传线。是怎么用的?白色插头插在接收机上,另外一端的裸线,接在什么地方呢?   ...

直接串联个电阻焊在电调的正极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串联个电阻焊在电调的正极端

收到。谢谢您

网友:
4096...天地飞9采用AVR单片机,没有外部ADC,采样用的自带8bit ADC,也就是256... 如果用过采样方式实现4096,得采多少次才能达到4096,而且AVR ADC采样速度又是多高...这回SMT32才是4096了,自带12bit 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