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 遥控器升级选择Futaba 14SG vs FrskyX10s

楼主(2017-12-21):
小弟我玩了穿越一年多,
目前使用at9s,
觉得是时候升级重要的遥控器
去感觉那~更*精准*的飞行手感

根据钱包深度选择看了这两款控
但因为没有朋友使用,無法借來嘗試手感

需要请问各位大神!
能给个推荐吗?
因为还有三台飞机
接收一起买也是一笔

两个神控大厂牌 请麻烦各位大神
让小弟我了解差异性或者操控感觉!?
個人是用美國手 操控用*拇指加食指* 双鷹指😍
谢谢 大神們

网友:
一图炫酷二图王道

网友:
14sg对比x10s除了便宜点,再没啥优势

网友A:
用过frsky的x9d 也用过14sg。个人推荐14sg,稳定,菜单简单。frsky的控功能丰富,丰富到基本用不到。

网友:
14sg,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frsky的x9d 也用过14sg。个人推荐14sg,稳定,菜单简单。frsky的控功能丰富,丰富到基本用不到。

说的很对,丰富到基本用不到。其实,稳定才是真的,futaba14sg的混控已经很丰富了,还在不断更新,升级固件。X10S没必要

网友B:
固定翼路过问一下,玩穿越一定是要用双自动回中摇杆的控吗?固定翼油门不自动回中玩不玩得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路过问一下,玩穿越一定是要用双自动回中摇杆的控吗?固定翼油门不自动回中玩不玩得穿越?

谁说穿越机要回中,我记忆中就除了大疆航拍要回中的而已

网友C:
玩穿越FrskyX10s  不用怀疑, 玩穿越的基本80%以上都用frsky 了~ 因为穿越飞控用frsky实现好多功能~!这些事14sg做不到! 14sg也没见怎么稳定,跟朋友一起飞同样航线朋友的14sg失控 我的x9d没失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FrskyX10s  不用怀疑, 玩穿越的基本80%以上都用frsky 了~ 因为穿越飞控用frsky实现好多功能~!这些 ...

不知道哪来的80%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哪来的80%的数据

去油管看看~  再去看看国内玩穿越~~ 我认识的基本都用x9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油管看看~  再去看看国内玩穿越~~ 我认识的基本都用x9d

这么巧我认识的都是14sg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巧我认识的都是14sg

好吧~ 我只是说了个人看法而已!   你也是玩穿越???

网友:
挺漂亮的,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 我只是说了个人看法而已!   你也是玩穿越???

我也发现很多用的x9d,futaba的很少,至于别的几乎没有

网友:
两款控都拥有过 现在是18sz搭配x10s用。 x10s适合大手。摇杆比较长 弹簧比较硬回弹力度要比14sg大 外观就是萝卜青菜了。 功能方面 x10s自带的系统就已经比18sz稍强大(sz跟sg功能差不多)。稳定性应该差不多吧 14sg用副厂接收失控过一次丢机。sz和x10s两个控都没有失控过。所以最好用原厂接收。frsky配件还是要便宜好多。 然后就是x10s的信号强度真是太好了 毕竟天线数量在那里,玩穿越就入x10s 玩直升机就用sg吧。  顺便出x10s看中了地平线的ix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FrskyX10s  不用怀疑, 玩穿越的基本80%以上都用frsky 了~ 因为穿越飞控用frsky实现好多功能~!这些 ...

因为futaba发射机就100mw,如果跟多个x9d一起很容易失控,就是电磁环境太乱了,我原来就是这样的,朋友x9d只要有三台,我就没法起飞了

网友:
如果玩穿越的话还是推荐 FrskyX10s ,其实个人建议X9D(高级版)完全足够了  固定翼直升机的话futaba, 我飞穿越用过futaba14sg,JRXG11MV, 最后还是选择用Frsky的X9D。 选择Frsky主要还是支持OPENTX,用在穿越里实在是太强大了,这一点是其他品牌不能比的。FRSKY的信号回传在穿越里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Frsky有专门针对穿越机设计的原厂接收机,futaba只能选择副厂(不稳定),还有一点是支持多协议高频头,非常方便。如果飞超远距离可以加黑羊及433等。
至于稳定性我这点可以放心,Frsky已经很成熟了,我用X9D+大力增程(内置的)至今还没有失控过,主要还是有遥测信号提示,飞远了信号低了会报警提示。
手感问题吗,还是需要自己去适用,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手感,比如我就喜欢JRXG14的手感,这一点不好多提意见。
以上都是个人经验和观点,不知有没有用。

网友:
frsky接收便宜,futaba接收贵,副厂便宜但不稳定

网友:
一句话 有多少钱买多少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