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小手儿太欠,需要大神相助

楼主(2017-12-21):
之前玩船有一回翻了,所有电路都泡水里了,我就想着把接收机什么的都做做防水,就买了瓶电路板绝缘漆涂上了,结果全都渗进对频的微动开关里了,现在我的这些接收都没办法对频。我想问问有没有大神知道除了摁对频按钮以外的对频方式呢?或者怎么能除掉绝缘漆?
我挂掉的都是futaba的原厂接收,说实在的,很心疼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帮帮我吧!

网友A:
最简单的是抠掉按钮两处焊接点的油漆,用尖嘴镊子直接接上代替按键使用,也不会影响防水效果。手巧一点的买个类似老鼠尾管的那种一点一点涂汽油上去油漆就化了,不过按键有塑料可能会腐蚀,不建议使用后者方法。虽然麻烦点,但是总比你把几百块的接收丢掉更好

网友B:
在對頻按掣兩徬是接點,用刀片張你塗上的漆小心刮掉,再用金屬線短路( 這動作相當於按著對頻鏈 )之後,你會做吧.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迷津!顿时豁然开朗~明天早上我就拆开看看!

网友C:
防水买卡夫特硅胶就好了啊

网友D:
防水用硅胶啊 ,704 705都可以

网友E:
用704硅胶多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F:
你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解胶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