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大神~飞机前缘襟翼的具体作用

楼主(2017-12-21):
我看很多地方说前缘襟翼对提高升力系数很有帮助,并且能够降低失速可能性
那襟翼的具体角度大概是多少呢?有没有缺点呢,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前缘襟翼呢?

网友:
搜我的帖子,yak130,随便设个角度都有用的。。。我是固定前缘襟翼,缓解翼尖失速,缺点是阻力大了。如果可以活动,阻力就小,但是需要多个通道,比较复杂

网友:
具体多少度,我也没准,多看看航展飞行表演视频,几乎所有战斗机都有这个,参考一下就好

网友:
翼型的升力受厚度和弯度影响。

为了方便,通常我们以弯折部分后缘来改变翼型的弯度。
更进一步就再弯前缘。
度数嘛,要实验得出。
就是怕炸机嘛,拼命炸。
要别人炸机后的数据,呵呵。。。
玩的就是过程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前缘襟翼目的是通过配合后缘襟翼,最大限度改变机翼形状,使通过翼下部的气流和上部的气流差更大,这样进一步增加升力,降低时速点!

网友:
哈哈,我还真试过,有帖子~

网友A:
很多年前流行过一种名为考斯钦科的翼型,是一种厚度薄而弯度大的翼型,前后缘都有折转,相当于前后缘都有襟翼,升力大,滑翔速度慢,但由于阻力也大在升阻比和功率因数二方面都不占便宜,后来就从各种比赛中淡出了。

网友:
我做过后缘开縫式襟翼的试验,制位了一对F1A的机翼,飞行表明滑翔速度明显变慢,可能会对微弱上升气流敏感,但静气流飞行沒有一点优势,反而不及常规翼型。

网友B:
前缘襟翼角度不宜过大  一般战斗机用的比较多  用前缘襟翼来增加更多的升力 航模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 一般泡沫机 开了前缘只会增加更多的阻力,而且真正的前缘襟翼结构复杂 所以一般都没有前缘襟翼

网友:
前缘襟翼主要是提高低速升力,推重比高的战斗机用的少,运输机和重型轰炸机都有,为的就是起降低速增加升力和稳定性。航模安装没意义,装逼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缘襟翼角度不宜过大  一般战斗机用的比较多  用前缘襟翼来增加更多的升力 航模效果就没那么明显了 一般泡 ...

只有大迎角管用,所以一般是自动控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年前流行过一种名为考斯钦科的翼型,是一种厚度薄而弯度大的翼型,前后缘都有折转,相当于前后缘都有襟 ...

以前深圳蓝翔航模推出过一款涵道机 F4 鬼怪,带前缘襟翼的,那他们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
我改过64涵道的F18和F15的前缘襟翼,感觉没多大用处,但是后缘襟翼效果非常明显。估计是模型机翼太小,没感觉到
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