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组装/视频分享] iFlight龙牙 /iPeaka Force/BBB/FOXEER/DALPROP

楼主(2017-12-22):
圣诞节啦
, 假期前多发一个装机帖
最近爱上上置电池的机架 ,
今次装的iFlight 龙牙就是一台底重心上置电的 ,
电调飞控都是iFlight的 ,32位电调上带可调色LED ,
晚上飞很吸眼睛 ! 另外终於用BBB2207 , 首批到手已一般长时间了 ~ 哈
摄像头都是最近新品FOXEER PREDATOR , 日夜效果都不错 !

视频分享 ~~~~~~

装机组件清单 ~~~~~~
  • iFlight Dragon Teeth 龙牙
  • BBB 2207 2650KV
  • iFlight Revo Bee32 F7 V2
  • iFlight iPeaka Force  45A BL32
  • iFlight Pagoda-2
  • FOXEER Predator MINI / 1.8mm
  • DALPROP CYCLONE T5040C
  • TBS图传

重点介绍部份组件 ~~~~~~

iFlight Dragon Teeth (龙牙) 穿越机架
Freestyle 机型 , 220轴距 , 最大5吋桨 ,
4mm一体底板 , 2mm顶板 ,

前后CNC6061航空铝支架 + 2侧3D打印围板
上置电池 , 超低重心 , 内空间25mm高
机顶带ACTIONCAM座
机架重118g

iFlight iPeaka Force  45A电调
持续电流 45A , 最大52A , 3-6S
32BIT , iFlight Fore32固件
Dshot1200 / RGB LED / 独立电流计
双路MOS管输出 , 降低电调发热,提升系统效率
重量:3.9克
尺寸:32.6*17*7.2

iFlight Revo Bee32 F7 V2飞控
F745 / MPU6000 及 MCU20608
外置减震陀螺仪 / BF OSD / 2-4S 输入 / 5V 1A BEC
Betaflight Ominibus F7 固件
9.3克重

BBB 2207 2650KV 电机
2-4S / 重量 30.5g
拉力测试 :
GF5152 3P 4S 65%油门 31.7A 1062g
GF5152 3P 4S 100%油门 61.53A 1842g

FOXEER Predator MINI 摄像头
CMOS / 4:3 / Super WDR
1000线 / 20ms 超低延时
影像上下左右翻转 / 无果冻效果
OSD / 5-40V 输入
21.8*21.8mm , 可加多功能支架扩展為28mm标準阔度
黑红蓝逖4色选择
摄像头重 8.7g

楼主:
组装分享 ~~~~~~

开始装机  iFlight 龙牙一体板 ,
先上分电板 , 焊上XT60及电容,
iFlight 龙牙设计机顶固定XT60插座,
所以焊接XT60前先加上固定板 !

準备动力部份
BBB 2207 电机 及 iFlight iPeaka Force  45A 电调 !
BBB电机线剪短 , 跟iFlight 电调顺接 ,
iFlight 这个电调所有接点都在底部 ,
正面带大型散热片及超亮LED , 隐藏焊接点 , 更美观 !

电机电调都安装到机架上 ,
电调电源焊接到分电板 ,
由於分电板带电调信号接点 ,
所以电调的信号都焊上去吧 ,
电调的GND随便找个GND焊上去就可以了 !

分电板接上排线 , 内含4根电调线信号及1根GND ,
iFlight Revo Bee32 F7 V2飞控 内置5V BEC ,
所以分电板直接给飞控主电力VCC就可以了 !

接上LED及BB响
LED是RGB LED , 接飞控可调光效

摄像头用FOXEER最新款的PREDATOR ,
CMOS + Super WDR
日间对著太阳都不会爆光 , 效果超好 !
MINI 大小 21.8*21.8mm ,
加上多功能支架就变成28mm标準阔度
镜头是FOXEER最新的1.8mm , 变型少 , 有利穿越比赛

图传用TBS的 , 跟接收机一起贴在顶板
最后图传接收机及摄像头接线都接到iFlight Revo Bee32 F7 V2飞控上
再加上机架左右2侧的3D打印件

机架盖上顶板 , 装上前后金属件 ,
最后把图传天线接口及接收机天线固定好

超暴力iFlight 龙牙装机完成 !!!

iFlight Dragon Teeth 龙牙 穿越机架
Freestyle 机型 , 上置电 , 超底重心

BBB 2207 2650KV + iFlight iPeaka Force  45A BL32
超暴力配置 , 只怕我控制不了 ~ 哈

iFlight 龙牙设计机顶固定XT60插座, 插电更方便 !
图传天线接口机尾向上倾 , 完美配合穿越机飞行姿态 , 图传质量更好
iFlight Pagoda-2 , 是新一代的图传天线 , 更少巧 , 更少风阻

FOXEER Predator MINI 配1.8mm镜头 , 全新视野 !
机架带摄录机固定座 , 完美配合FOXEER BOX等等同类型机器

恐怕BBB 2207 2650KV 电机太暴力控制不了
所以配了DALPROP CYCLONE 最新的 T5040C
耐炸慳电 , 暂时有水晶红/蓝/紫色选择 !!!

接上电源 ,
iFlight iPeaka Force  45A 电调上的LED立即亮起 ,
每个电调的LED都可在BL32 软件内参调 , 基本红蓝绿3色选择 , 可混色
亮度很高 !!!

圣诞来了 , 预祝大家圣诞爽飞 !!!

谢谢支持 !

网友A:
装机大神的帖子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大神的帖子必须顶!!!

哈, 很久没跟你交流了 , 谢谢呀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大电调……4*45 180A电流电池飞到爆都没得这么大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这么大电调……4*45 180A电流电池飞到爆都没得这么大电流吧

有这种电池的

网友C:
想问下,电池那里接一个电容有什么好处,要多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电池那里接一个电容有什么好处,要多大的电容

简单说 , 加了电容有助减少图传波纹 ,
暴力飞行下亦可稳定电流给全机所有细微电子元件用

用的是25V390UF , 不过最近开始改用35V ,
因為现在的电机太暴力了 , 2分鐘下来25V电容都有点温度 !
建议2206 或 2500KV以上都用35V  , 但35V一般比25C体积大很多 , 注意机架空间 !

网友:
我也下单一套龙牙了

楼主(2018-01-26):
早前炸机  ...
电调给桨打坏了 , 电调上的散热片都打到变型 ...

补购电调 , IFLIGHT客服叫我多等1星期 ,
原来新造了iPeaka Force 45A 专用散热及保护壳 !!!
重量是增加了 , 但超强保护 , 值得的 !!!
立即改装 ~

网友D(2018-04-22):
装机贴做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机贴做的很棒

谢谢赏识 , 还有不少需要改善, 例如详细飞控接线及详细的数据参调 , 希望以后会做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