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搞两个小东东

楼主(2017-12-22):
华盛26cc 空模汽油机安装连接板很不耐用,已经用坏了好几个。每个15—20大洋啊!

楼主:
这两天正好不太忙,索性用6061铝板DIY一个,一劳永逸,既避免费时费工反复更换,又能省不少银子。
1.比照原装连接板钻孔,划线。发动机计划装在PC—6上,连接板左右两边锯掉部分。

2.没切割工具开孔。只好用笨办法。用4mm麻花钻头打一圈小洞洞,我钻~我钻~我不停地钻~~

3.用5mm钻头扩孔。

4.用锉刀锉。我锉~我锉~我不停地锉~~~

5.水砂纸打磨到1200目

6.装在曲轴箱上看看效果

楼主:
因为这台华盛发动机要装在pc-6上,发动机本身比同排量的发动机要重500g左右,pc-6又比一般的飞机脖子长了好些(呵呵~~,说法有点不专业),所以决定换掉原装排气管,DIY一个。
1.比照原装排气管垫片划线

2.锯、钻、锉、打磨

3.找一段壁厚1mm的纯铝管,一头压扁,用尖嘴钳捏方,插入法兰内(法兰方孔外小内大,外指排气方向,内指靠近发动机一侧),并露出2mm左右。用粗细合适的光滑的硬木棒或尼龙棒把露出的铝管撑大贴向法兰内面(靠发动机一侧),并敲平整然后水砂纸打磨。

3.完工后的样子   比原装排气管减轻110g

楼主:
估计噪音增大不少,但好处颇多:1.减轻发动机总质量;
2.降低排气阻力,提升功率,估计最大转速可能提高一千多转;
3.装在PC—6上,飞机像真度略有提高。

网友A:
应该得到大家的充分肯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航模爱好者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得到大家的充分肯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航模爱好者的精神! ...

谢谢夸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正好不太忙,索性用6061铝板DIY一个,一劳永逸,既避免费时费工反复更换,又能省不少银子。
1.比照 ...

好手艺

楼主:
初步透漏一下正在制作中的机机。黑龙搬运工PC-6套材。

网友B:
好手艺,特别赞同自己动手

网友:
钳工不错,应该受过培训,动手能力很强大,支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噪音增大不少,但好处颇多:1.减轻发动机总质量;
2.降低排气阻力,提升功率,估计最大转速可能提高一 ...

二冲程发动机需要一个排气回压腔来增加发动机的功率,直排不但不会提升功率反而只会降低

网友:
从2个小零件的制作可以看出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规整而精致,属外观控之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正好不太忙,索性用6061铝板DIY一个,一劳永逸,既避免费时费工反复更换,又能省不少银子。
1.比照 ...

楼主真是好手艺做工相当好啊,我也刚买华盛,店家有现成架子,是这样的,你看如何,我为了减重拆了手拉,还是重,有点担心,不过我装30cc练习机,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没有铣床设备,一个一个钻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特别赞同自己动手

谢谢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