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刷机D7E怎么控亚拓150X

楼主(2017-12-22):
如题 神控D7E 加卫星怎么和亚拓150X对频,有经验的麻烦传授下经验 谢谢

网友:
最基本的问题,自己摸索吧

网友A:
最简单的是先和卫星对好频,接上小机就可以用了。
或者,就按说明书,接上小机,对频线,对频也可以。
说明书中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先和卫星对好频,接上小机就可以用了。
或者,就按说明书,接上小机,对频线,对频也可以。
说明 ...

谢谢您的回复 机子这几天到手 能否加Q请教下308866902 感谢

网友B(2020-09-26):
你后来用这个控加卫星  爽飞亚拓150X了吧,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就螺距没调好  在D 5.0固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来用这个控加卫星  爽飞亚拓150X了吧,我现在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就螺距没调好  在D 5.0固件中。

是的 ,后来换福他爸的控了,卫星也闲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后来换福他爸的控了,卫星也闲置了~

我又研究了好长时间,现在终于快搞定的了,就差一个舵机反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