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8520穿越机选哪个飞控好?

楼主(2017-12-22):
想弄一台有刷的8520室内穿越机,发现飞控有以下个选择:
一、Naze32有刷飞控

二、F3有刷飞控

三、F3与DSM接收一体的有刷飞控

这几个飞控有什么区别?我现在应选哪个才对呢?我是新手,第一次飞穿越。求指点,谢谢!

网友A:
要是玩1s,哪个都行。玩2s就用f3那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玩1s,哪个都行。玩2s就用f3那个吧。

NZ32与F3在性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NZ32与F3在性能上有区别吗?

当然,NAZA32与CC3D同为F1级芯片,现在流行的是F3/F4级芯片,将来是F7,所以选F3往上芯片即可,运算速度不一样,不要集成接收的,这样可配别的接收,如有原生BF OSD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NAZA32与CC3D同为F1级芯片,现在流行的是F3/F4级芯片,将来是F7,所以选F3往上芯片即可,运算速度 ...

谢谢大神的回复,正在翻看你以前的教程贴。可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点乱。新手学飞,首先是能飞起来就行,从这个角度来说,F1级芯片与F3级的也差不许多吧?现在的情况是,不知从哪里下手,先干什么,后做什么,要是有一个完整的手册或教程就好了。飞机还在路上,是F3 EV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NAZA32与CC3D同为F1级芯片,现在流行的是F3/F4级芯片,将来是F7,所以选F3往上芯片即可,运算速度 ...

何谓原生BF?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回复,正在翻看你以前的教程贴。可是对于新手来说,还是有点乱。新手学飞,首先是能飞起来就行 ...

不客气,我的小有刷也是F3 EVO,没问题,虽是新手,也得选至少是流行配件,这样少走弯路且好解决问题,另外器件性能高也有助于新手练习。

网友:
在飞控BF调参软件里直接就可以调整OSD内容而不是用第三方软件调。

网友B:
飞控到手里就是如下几步:
1、选检查有无问题,连接到电脑,装驱动,进BF或CF调参软件;
2、进行调参,接收机端口设置、进基本配置页面选择正确的接收机、电调等;然后进马达界面找到适合的怠速,之后将数值输入到基本配置里的电机怠速栏内;
3、进MODE里配合遥控器设置好加/解锁及手动,自稳、半自稳开关;先用默认PID就可以了。
4、装机试飞;
5、熟练后可以升级固件到BF更新版本,自设P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到手里就是如下几步:
1、选检查有无问题,连接到电脑,装驱动,进BF或CF调参软件;
2、进行调参, ...

谢谢指教!

飞控到手之后,我发到论坛里,到时候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我最担心的就是装驱动和连接调参软件这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飞控到手之后,我发到论坛里,到时候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我最担心的就是装驱动和连接调 ...

不客气,好的,如果会些电脑和英语,难度系数能降低不少,其实并不难,平常多搜索一些经典贴子或教程,再加上实践,很快就会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好的,如果会些电脑和英语,难度系数能降低不少,其实并不难,平常多搜索一些经典贴子或教程,再 ...

我现在需要一个好用的cf软件,现在哪个版本好用?哪里可以下载到?我先装到电脑上熟悉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好的,如果会些电脑和英语,难度系数能降低不少,其实并不难,平常多搜索一些经典贴子或教程,再 ...

直流电机飞控驱动,哪里能找到?得先把这个准备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