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油机启动器!

楼主(2017-12-22):
准备玩油机,可是启动器一看好贵,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济实惠!

大概成型!

正面图

提手

铝管

110摩托车起动机动力强进,可以启动110cc发动机

开始没加铝管稳定性不行

46甲醇机

阿波罗准备装机

最后成品图!

上油机要备很多货啊,又一个坑

前面铝板后面木板,强度刚刚的

小号启动杯

图比较乱,如果有不懂得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A:
什么东西一和模型沾上边就身价倍增,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可以节约不少钱。

网友B:
做的真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的很好!!

劲头反正挺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劲头反正挺足!

外观也好,功能也高,不知道成本多少钱?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可以绑电池很方便

网友C:
电机和木板之间要打点热熔胶哦。杯头和轴头之间可以上点热熔胶或者泡沫胶之类的胶水,这样不会掉下来以后也可以拆下杯头,在轴上攻丝不是所有模友都能做的事情!楼主的启动器很结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观也好,功能也高,不知道成本多少钱?

一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木板之间要打点热熔胶哦。杯头和轴头之间可以上点热熔胶或者泡沫胶之类的胶水,这样不会掉下来以后也 ...

热熔的估计不行,要弄也是哥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也好,功能也高,不知道成本多少钱?

下来不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一和模型沾上边就身价倍增,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可以节约不少钱。

大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直升机起落架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和木板之间要打点热熔胶哦。杯头和轴头之间可以上点热熔胶或者泡沫胶之类的胶水,这样不会掉下来以后也 ...

楼主问下 做这个启动器有什么难点?启动杯和轴头怎么连接的 ,这个启动机是昂进1710A吗 ,能个个连接吗
谢谢啦

网友:
楼主问下 做这个启动器有什么难点?启动杯和轴头怎么连接的 ,这个启动机是这个吗 ,你那个上面写的昂进1710A  这个图上是1612A  我问卖家说是生产批号 还需要买个继电器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 做这个启动器有什么难点?启动杯和轴头怎么连接的 ,这个启动机是这个吗 ,你那个上面写的昂进1 ...

电流15安左右,加个继电器吧。继电器的点动开关用电流大些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下 做这个启动器有什么难点?启动杯和轴头怎么连接的 ,这个启动机是这个吗 ,你那个上面写的昂进1 ...

就是这个启动器电机,淘宝上有家36.几元包邮的,他店里还有继电器,杯头买带键花齿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15安左右,加个继电器吧。继电器的点动开关用电流大些的好了。

哥们 起动机,继电器买了   ,点动开关 卡了下 都没有那么大的啊我看的是2A电流  能用吗 ,另外启动杯那个齿和起动机轴头的齿完全配套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流15安左右,加个继电器吧。继电器的点动开关用电流大些的好了。

这是15A的   有点太夸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15A的   有点太夸张了吧

我拿钳型电流表直流档卡在电池的电源线上测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起动机,继电器买了   ,点动开关 卡了下 都没有那么大的啊我看的是2A电流  能用吗 ,另外启动杯那 ...

能不能用我怎么知道,只要线接对不就可以转了吗,注意方向。杯头配不配看你买哪家的杯头了。有点松的话可以上点胶水

网友:
这个做得好,连直升机起落架都用上了,够贵的吧

网友(2018-09-03):
能教我一下如何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能教我做个启动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能教我做个启动器吗?

闲鱼上搜索     @顾勇杰1996     找我吧,需要一点动手能力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闲鱼上搜索     @顾勇杰1996     找我吧,需要一点动手能力的哦。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