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et115怎么与华科尔D10对频?

楼主(2017-12-22):
今天刚收到et115,现在按说明书试了试,还是连接不上遥控器,求大神帮助,希望认识更多的室内穿越机好友,V924840682

网友A:
你让他装的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让他装的什么接收?

RX-SB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RX-SBUS

可以啊,我也是这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也是这个接收

你是怎么对的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也是这个接收

方便加一下V吗?

网友B:
D10 新建个模型 比如mod1 然后模型类型选固定翼   现在关控   再开控 然后飞机上电池 就好了 链接上接收机应该是红灯常亮

楼主:
我选的直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新建个模型 比如mod1 然后模型类型选固定翼   现在关控   再开控 然后飞机上电池 就好了 链接上接收机 ...

必须得选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 新建个模型 比如mod1 然后模型类型选固定翼   现在关控   再开控 然后飞机上电池 就好了 链接上接收机 ...

你有信吗?加你V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加一下V吗?

加q吧,408645410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B:
D10 新建个模型 比如mod1 然后模型类型选固定翼   现在关控   再开控 然后飞机上电池 就好了 链接上接收机 ...

网友(2018-1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也是这个接收

你的D10会出现对好频后,下次开机接收机在闪,丢频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