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金翼61寸corvus 70e装机简记

楼主(2017-12-23):
趁双12购置了一套新机,入手了金翼70e乌鸦,主要是喜欢这个造型,此机的造型颇有空中保时捷的感觉。
下面是安装记录
1.一大早收到一个大箱子,飞机到货了

2.赶紧打开检查,有赖于这个结实的箱子,飞机部件全部完好

3,拿出机身和翅膀

4.小零件与贴纸

5.第一步,安装假肢。。

楼主:
安装动力,这次选取了朗宇4120电机和铂金100av3,电机我只用朗宇,数据不比ga1500差多少,价格便宜200
电机包装

不知不觉装好了,仅安装了一层木头垫片

引擎罩拿出来,准备打孔安装

楼主:
引擎罩安装好了,顺便安装了尾翼

接下来是痛苦的安装舵机,我准备了4个500用斜盘舵机,是35x15的中舵,可是飞机的孔居然短了几毫米,只好一个一个慢慢削了

副翼舵机装好,刚好太阳落山

安装接收机,通电测试,确定舵机中立位置,这里使用了经典的襟副翼混控,用上了第六通道

安装主机翼,其实这里还没安装舵角和拉杆,已经天黑了,假组一下

楼主:
装好机舱盖,拍照看看效果。
为了防止飞机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放高一点远离熊孩子。。舵角用ab胶粘合,要等待一天

楼主:
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tb上有两种价格的gw版corvus,一种1290,一种1490。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商家标价不同,到货才发现,我这个应该是老版本的,没有vg,铰链都是纸片,尾轮是钢丝结构,桨罩是塑料,字母贴纸不一样,也没有kuza机翼袋。早知道还是买arf的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好机舱盖,拍照看看效果。
为了防止飞机被破坏,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放高一点远离熊孩子。。舵角用ab胶 ...

你的电机选择是 正确的,ga1500动力不足 ,还的调进角否则空中停转。

楼主:
最后贴上广告贴纸做美化

完成,择日试飞,吐槽一下飞机套材里居然没有bertling的贴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选择是 正确的,ga1500动力不足 ,还的调进角否则空中停转。

GA1500 动力不应该算是比较强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A1500 动力不应该算是比较强了吗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我有三套ga1500  也没有出现过你说的停转呀,动力也很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双天电机的飞机我也玩过几架,并不觉得性能有多好,价格倒是一点不低。不知道为什么迷信双天的人那么多。之前还看过一些飞爆电机的帖,更加不想用双天了。玩模型的人嘛,有些就是人来疯,人云亦云,所以赚他们的钱就是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好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这里我发现个问题,tb上有两种价格的gw版corvus,一种1290,一种1490。一开始我以为只是商家标价不同,到 ...

楼主的意思是GW版的价格贵些,但是是老版本么? 我以为仅仅是蒙皮是国产和进口的差异...  那楼主买的是哪个版本? 参考一下, 谢谢.  同时期待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GW版的价格贵些,但是是老版本么? 我以为仅仅是蒙皮是国产和进口的差异...  那楼主买的是哪个 ...

1290元和1490元的都是GW版,不过1490的那种多了涡流器,机翼袋,尼龙铰链,碳纤桨罩,弹簧式尾轮。两者共有的是进口蒙皮和碳纤加强条。还有两个版本的贴纸不一样。我觉得1490版多出来的那些东西,好像不怎么值2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套ga1500  也没有出现过你说的停转呀,动力也很爽啊,,,

ga1500配好盈100电调 ,你要是不调近角必炸鸡 ,就连双天自己都告诉的调进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天电机的飞机我也玩过几架,并不觉得性能有多好,价格倒是一点不低。不知道为什么迷信双天的人那么多。 ...

因为咱们是真正的玩飞机的 ,实话实说,双天家的托太多了 ,只要你说他家东西不好就会有人站出来和你抗衡,朗宇 恒力源 还有丹锂的电机 同级别的,比双天便宜一半 ,动力比双天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选择是 正确的,ga1500动力不足 ,还的调进角否则空中停转。

请教你的1500进角怎么调?我的就停转了

楼主:
今天首飞成功。本来昨天就该首飞的,因为桨忘了做平衡没飞成。用的是收来的vdk电池,重量574克,全装备起飞重量是2810克。
飞机很稳,感觉速度比较慢,还要继续调整。15寸桨力道够用,不过可能换16寸桨还能给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那你调一下进角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a系列1500和2000我都有 只有自己用了才能知道 。

兄弟,谁如果是双天的拖谁飞机全部炸弯好不好,晕死。我只是用了几个觉得不错而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只是说说我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只是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谁如果是双天的拖谁飞机全部炸弯好不好,晕死。我只是用了几个觉得不错而已。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

我知道你不是 ,我又没说你 、双天ga1500是必须调进角的 、不知道你没调进角怎么飞的、好了不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你的1500进角怎么调?我的就停转了

我用的是好盈铂金100a电调,我调到25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好盈铂金100a电调,我调到25度 ,

谢谢了,我也好赢100A电调。以前真没在意这个问题,直到莫名停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好盈铂金100a电调,我调到25度 ,

谢谢这位朋友直言,我一直有质疑双天神一样的的地位的意识,这几天在4255和3520之间选择性矛盾,都一个级别的为什么4255的价格能高那么多…?。现在已经决定3520了。

网友(2018-02-06):
这机子好飞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