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F3 Evo 特殊问题

楼主(2017-12-23):
刷F3 EVO驱动时BootLoade驱动总是安装失败???是安装出错驱动对的。。。。。。折腾死我哟

网友:
没玩过,同样关注,等高人指点。

网友A:
要运行一下zadig软件配驱动才行。zadig如何用参考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百度云附件:zadig-2.3.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运行一下zadig软件配驱动才行。zadig如何用参考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办法,估计是系统不同有些区别驱动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了就是这个办法,估计是系统不同有些区别驱动不同

怎么解决,?能否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能否告诉下

换驱动,跟评论里说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驱动,跟评论里说的一样啊!

谢谢!有个端口驱动

网友:
、相关软件、工具下载
ZADIG WINDOWS XP 版:http://pan.baidu.com/s/1jIFIqgQ
ZADIG VISTA及WIN7 64位以后WINDOWS版本:http://pan.baidu.com/s/1skWOHsD
端口驱动程序:http://pan.baidu.com/s/1c1VnthI
BF1.8.1调参软件:https://pan.baidu.com/s/1hsNnqa4
BF3.0.0固件:http://pan.baidu.com/s/1kUWuW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