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嫩!让我脱掉你的外衣,好好看看你,新天7(天地飞ET-07)

楼主(2017-12-23):
各位看官,模特来了,擦亮你们的双眼,要开始脱衣服了

原厂配套 3000mah的1s锂电池

外套衣服配了四个纽扣(螺丝),非常轻松的搞定了.打开外套,第一眼看起来还不错,很整齐规范,简单而又漂亮。

这台是左右手,各位看官都应该明白吧!还手就相对比较简单了。如下图

拆卸适配器,就随手把他安装到另一边摇杆总成的卡扣上注意 有方向性,看清楚安装。然后拆下摇杆轴承固定座。

因为本人是右手玩家,所以只是拆给各位看官知道下,就不做其他安装了!

然后用镊子取出下面的小配件

先旋出螺丝,在用镊子取下弹簧。下面还有个小配件也要取下来
小心弹簧别奔丢了

把油门弹片安装到新的油门总成上。。。。。安装喜好拧紧相应的弹片。
检查清楚有没有遗漏。 装好后盖。。。上电。点击右上角天地飞标志。出现操作页面

选择模式,模式1为右手油门,模式2为左手油门

选择通用功能,监视器,如2出现为零为正确,如出现数字则为出现摇杆不准,需要调试

返回菜单,选择系统设置,选择摇杆校准,校准根据提示操作。

如一切正常后,证明你手上拿的是一个好控。可以尽情的去抚摸擦它了(外壳又脏了)。
祝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
详细的模特解剖讲解!

楼主:
有不对的,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建议,可以留言下,谢谢

网友:
感觉天地飞一直以来都小屏幕小像素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不向下兼容旧款接收机,又不是什么彻底的平台改变,逼着老用户升级新款却不兼容旧款,换我还不如直接买其他品牌的控了,这个问题真的是好无解。

网友:
原来遥控器是那么的暴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不向下兼容旧款接收机,又不是什么彻底的平台改变,逼着老用户升级新款却不兼容旧款,换我还不 ...

正解,不向下兼容太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为什么不向下兼容旧款接收机,又不是什么彻底的平台改变,逼着老用户升级新款却不兼容旧款,换我还不 ...

我感觉应该是定位问题,定位较低,向下兼容要增加成本,由此看天飞很大可能会出更高端的该系列的控

网友:
按键加触屏

感觉不爽

网友:
向下兼容咋卖接收

网友:
不向下兼容等于是换了套系统,对于老用户来说,成本和换到别的品牌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10通够用,据说定价580元感觉还可以

网友(2018-02-25):
好,看清楚了。感谢!

网友:
看到高频头上有两个天线插座,不知道是不是能再加个横置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