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多旋翼遇到了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7-12-23):
F450,NAZAlite飞控,好赢30A电调,之前用的APM飞控飞行都正常,现在换成了哪吒飞控,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外八字解锁后,3号电机不怠速(之前是1号3号电机都不怠速),油门给到10%3号电机还是不转,超过10%后才转动,并且肉眼观察1号3号电机转速明显偏低。起飞时不平稳,飞起来悬停后飞机会沿着1、3号这条线摇晃。拆下螺旋桨检查也没发现问题,电机电调都不发热,不带桨空转时,用手轻轻触碰1号3号电机就会停转,明显感到这两个电机没劲,2号4号都很正常。哪位大神能够破案???不胜感激!

网友:
每一个电调做好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你肯定沒設定好!
另外最好先確認 馬達跟電變 單獨運轉時 是沒問題的~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楼主:
首先先谢谢大家,单独运转时是没问题的,而且电调我也都校准了,还是不行

网友:
更换有问题的电调试试吧

网友:
电调不一致或者电机卡顿,再或者电机电调不匹配

网友:
楼上说的没毛病